斑竹大人,发个广告可以吗?

楼主(2006-07-07):
电机保护器介绍
一、功能特点
●采用单片机数字处理技术,采样速度快,测量精度高,故障分辨准确,保护控制可靠,抗干扰能力强。
●通过采样5A(1A)电流,得到电测量的基本参量;保护功能可通过设定,有选择地关闭,可作为电流监控仪表使用。
●功能齐全,使用灵活,方法简单,几十种保护参数可由用户通过密码根据电机实际情况自行设定。
●参数设定按键操作,掉电后永久保存,不需重新设定。
●四组、四位LED数码显示,第一组用于显示设定参数;第二、第三、第四组显示电动机三相运行电流。
●八个故障指示灯 ,提示故障原因,便于排除故障。
●具有短路、启动超时、定时限过负荷、堵转、缺相、三相电流不平衡、反时限过负荷、接地等各种故障保护功能。
●具有两组开关输出接口,用于切断故障电动机电源。
●具有远程复位开关量输入接口和面板按键复位功能。
●允许多种启动方式,如直接启动、降压启动、软启动、星/角启动等。
●盘装仪表标准尺寸160*80*115mm。(非标尺寸可在订货时注明)
●仪表供电220VAC
三、主要技术指标
●测量范围:0.001A-9999A  AC
●测量精度:0.5级
●输入电流:0-5A AC(电流互感器二次标称值)
●控制触点容量:AC  400V/3A
●触点特性:保护触点均为双触点。
●启动超时保护:在指定的启动时间内始终未检测到特定的启动电流,视为启动失败,保护动作。
●短路保护:相间或匝间短路时,任意一相电流大于等于某一特定值时(通常6倍以上额定电流),保护动作。
●缺相保护:任何一相断开,使电流小于某一特定值或等于零,视为断相,保护动作。
●不平衡保护:当任何两相间电流差值大于等于某一特定值时,视为不平衡,保护动作。
●堵转保护:由于机械或电气原因引起负荷突然加大(堵转),当三相电流平均值大于等于某一特定值时,保护动作。
●定时限过负荷保护:当电机三相电流缓慢恒定大于额定电流某一设定值时,为过负荷,保护按定时限动作。
●接地保护:当三相电流矢量和,大于某一设定电流,且小于额定电流时,视为接地,保护动作。
●反时限过负荷保护:设置12条特性曲线,供用户根据自身电机和工艺具体情况进行选择。曲线速率K分别为:10、25、60、75、100、125、250、300、500、750、1000、1200。过负荷值和动作时间取决于所选择的曲线。采用反时限保护时,即使堵转和短路保护关闭,仍能起到相应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