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 DASERVER 求助

楼主(2006-07-07):
我用两个OPC 客户端(其中一个是自己做的)连接WonderWare公司的 DASSIDIRECT 结果发现 如果两个同时连的话,连不上,只能断开一个,再连另外一个,才能连上,请问,有没有人遇见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啊,是OPC客户端的原因,还是OPC  SERVER 的原因。是不是,我做的客户端有问题,但是连接 其它的OPC SERVER (如:组态王,或是西门子的)用两个OPC 客户端都能连的上阿。

谁知道,有写过OPC 客户端程序或OPC SERVER 程序的 ,说说阿,谢谢!

网友A:
是DA Server的问题.

网友B(2007-10-12):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是个问题

网友B:
怎么解决啊??!!!

网友D:
WW 现在的DASERVER都只支持一个连接!
可用opc server for intouch作一个数据中转,opc client从opc server for intouch中取数

网友B:
好主意!

deng_lp 谢谢你,我忽然想通了!

太感谢了!多谢!

网友B:
TO deng_lp

我用FSGateWay添加一个OPCSERVER 数据源选择DASSIDIRECT ,
然后我用不同的两个客户端测试,
发现FSGateWay也不能支持同时两个客户端接!!????????

怎么解决,大家帮忙!

网友B:
opc server for intouch作中转?

可否详细些!!

什么提供“opc server for intouch ”?

请多多指点!

网友E(2007-11-15):
都是高手啊,

网友D:
OPCSERVER一般只发布数据用,没有作客户端连接数的限制
WW出于严谨,只作一路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