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横河的DCS间用PROFIBUS通讯设置

楼主(2006-07-07):
  想请教一下:我们单位想对部分在PLC系统控制的设备,在DCS中也能进行控制。想用POFIBUS通讯协议。请问在PLC中该怎样设置?
  (注:我们单位有A、B、C、D四套PLC系统,可以将它们连在一起用一条线与DCS连接吗?并且每一套的PLC已通过PROFIBUS协议和两台西门子变频器,一台现场操作面板连接了,会有影响吗?)

网友A(2009-07-16):
我也不会

网友B:
不知道你是200还是300   你把4套plc系统连一起与dcs肯定可以的 关键你plc下还带了个PROFIBUS网络     你这样设计的话至少要两层PROFIBUS网络了

那就需要至少2个以上接口了   不知道你目前的硬件设备是否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