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反向间隙怎么补偿??

楼主(2006-07-07):
    我用的是5弧分精度的减速机,带动一个直径220mm的滚筒,反向时齿轮间隙好象不是恒定的常数,该怎么补偿来提高精度啊?
    哪位大虾懂的教教我啊,在下不胜感激。
E-mail   nights333@163.com

网友A:
如果间隙不确定的话,就只能在滚筒上装编码器,做全闭环了

楼主:
    我用工具检测到间隙是0.16mm,在反向补偿时我叠加了0.16mm,(这个系统的反向补偿量一般在0—1mm之间),效果并不理想,后来反向补偿时我取消了叠加,效果反而变好一些了,可是仍然没有达到最终的精度要求,很苦恼。
    加装编码器成本会大大提高,客户是不会接受的,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是不是有一种经验法做间隙补偿的?比如在不同的情况下补偿不同的间隙,或者是在0—0.16mm之间取一个经验值会达到更好的效果?
    在这里我谢谢刘工为我提的建议。

网友B:
加背隙消除硬件。

网友B:
   加装硬件消除背隙。would3073@126.com

网友B:
  如果反向时齿轮间隙不是恒定的常数,说明传动齿轮加工精度也不够,还需双管齐下治背隙。

网友C:
加机械消除硬件,
一般装一个反向压紧齿轮,不过齿轮阻力要增加

网友D:
如果间隙不确定的话,就只能在滚筒上装编码器,做全闭环了

有间隙的话,全闭环有可能会严重抖动,全闭环的前提,机械精度要高

网友E:
在滚筒上装编码器做全闭环,可以消除反向齿轮间隙的误差,只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利用不高了

网友F:
用的谁家的控制器?你不就是想用软件补偿吗?

楼主:
在此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如果可能我是想用软件解决。
我用的是三菱的J3-B,控制器是Q172H。这是我毕业做的第一个项目,精度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

楼主:
我用的是台湾APEX的3-5弧分的行星齿轮减速机,质量应该不会太差的吧。不过检测了一下,大多都是0.16mm的间隙,不过有一个是0.10mm的间隙。
晕啊,看来我要多检测同一个减速机的几个不同位置时的间隙,不过估计意义不大,就算差个0.04mm对我的精度也构不成很大影响。

网友A:
间隙不确定,这个不太可能完全用软件来补偿。

楼主:
恩,其实我一直没奢望能完全补偿,要不就不会需要DD马达了。
我只是想有没有软件办法减小间隙的影响。
看来我得反复做实验,总结一个经验值或者另想办法了。
再次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网友D:
如果控制器支持的话,间隙补偿+罗距补偿应该可以效果会好好多

楼主:
    楼上的说螺距补偿?不是只有有螺纹的东西才会存在螺距吗?像丝杆之类的。我不是很懂的,刚毕业的初哥,呵呵。
    刚开始接这个运动控制的项目的时候,差点没被客户直接赶回家,我知道我没经验,不被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被当面说出来,那个时候还真能是那个心酸啊,差点儿没流出眼泪来。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扛了下来。现在项目基本成功了,心里轻松了许多。
    做工控挺辛苦的,尤其是对于还没什么经验的我,不过还是觉得很开心。
    呵呵,累了到论坛里发发牢骚,能得到大家的支持是很开心的,谢谢各位。

楼主:
    我现在主要是做伺服和运动控制,由于刚毕业,工资还很低。想问一下各位前辈,一个熟悉伺服和运动控制的工程师在长三角地区能拿多少待遇啊?大家能说说吗?为我们下面这帮小弟鼓鼓劲,呵呵。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在接下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让我们这些后辈树立一个相对明确一些的目标,尽可能少走一些弯路。谢谢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nights在 2006-7-9 15:11:00 发表的内容:
      我现在主要是做伺服和运动控制,由于刚毕业,工资还很低。想问一下各位前辈,一个…
--------------------------------------------------------------------------------------------

工资大约是5000-8000左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