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教6RA70问题

楼主(2006-07-07):
6RA7078-6DV62励磁电流可以长期输出20A吗?看手册它与6RA7081-6DV22励磁部分都采用C98043-A7015。可不可以用更换可控硅和整流二极管的方法解决?

网友A:
可以。
注意散热和采样电阻。

楼主:
谢谢!!能告诉我那一个是采样电阻,怎么处理采样电阻。

网友A:
就是励磁板上那几个个头比较大的,处理原则:电阻两端电压与改之前相同。Rnew = 15*R原/20

网友B:
毫欧电阻,注意新电阻的取样电压

楼主:
我看了是5个0.04欧姆的电阻并联,15A压降为120mv。做一个20A150mv的分流器,更换可控硅和整流二极管,行吗?

网友A:
分流器选择20A/120mv,或者25A/150mv——励磁电流设为15A即可

楼主:
用不用更换可控硅和整流二极管。

网友C(2007-11-23):
使用单象限6R70调速单元通过改变励磁方向实现电机换向续流电阻如何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