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如何实现温度的精确显示

楼主(2006-07-07):
使用的是Honyewell的温控仪 型号:DC1030 表上有 input K2 (0~400℃)
检测传感器是PT100 (-20~400℃) 的热电阻.
接线方式为 温控仪的11#端子和13#端子短接,热电阻的接在13#端子和14#端子上.
测量的是 水温 一般的温度在20~~50℃
以上是现场的情况,现在就出现温控仪的显示温度和实际的温度存在差异,不能精确指示.
希望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在此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input不是输入的意思吗!?
input K 是输入K型热电偶!

楼主:
由于之前我没有用过这种仪表所以不确定,我是这样猜想的.
是不是温控仪表的输入不匹配啊.

网友B:
存在差异有多大?
如果是热电阻的话你这种‘省事’的接法无法消除引线误差。

网友C:
水的温度很难检测的,因为水底的温度和水面的温度相差太大量啊!事业难啊

网友D:
主要是设计的时候,要选好测点的位置,否则你再高得水平也搞不定

网友E:
看你的差异是不是固定的,比如说:表上的温度是30度,而实际温度为31度,表上温度是25度,而实际温度为26度的话,你可以修改仪表的SC修正值,让仪表的读数+1度.

网友D:
楼上的方法在简单的现场可以用,但是在要求较高的现场就不能用了,毕竟你用偏置这个值来修正,而且这个值不是线性的,他也是会变化的,所以上面兄弟的方法在用时,需要好好衡量一下。

楼主(2008-04-01):
谢谢大家的帮助
后来修改了方案 误差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

网友F:
具体怎么改的,说出来让我们也见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