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1761-L16AWA如何做上电复位程式?求助!

楼主(2006-07-07):
因要把掉电前置位的输出和辅助继电器复位。
但不知道怎么写AB 1761-L16AWA上电复位程式,
请高手帮忙,拜托了。

网友A:
用s:1/15 首次扫描位处理,上电第一次扫描时至1,一次扫描结束后控制器将清除该位。

楼主:
用/----s:1/15------(u)
指令来复位输出和辅助继电器好象不行,
有没有区域复位的指令,
你本人写程式时一般怎么写?

网友A:
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太忙没上来,你不行是你的输出和辅助继电器有锁的条件,这只能在编程的时候用一些技巧了,比如你的输出用(L)锁指令和(U)解锁指令来实现。

楼主(2006-08-07):
我QQ 63820272
希望大家能互相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