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老师,怎么使用IGBD?

楼主(2006-07-07):
有那位老师知道IGBD的触发电压,触发电阻是多少吗?怎么去检查IGBD?使用要注意什么?谢谢

网友A:
半导体变流技术去找来看看

网友B:
IGBD没查到,你问的是不是IGBT?

楼主:
是的,你知道吗?谢谢

网友B:
IGBT--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
IGBT的击穿电压已做到1200V,集电极电流已超过1500A,以IGBT为逆变器件的变频器容量体达到250KVA以上,IGBT的工作频率最高可达20KHZ,IGBT市MOSFET和GTR相结合的产物。

网友B:
一般IGBT的驱动级正向电压Uge应保持在15-20V,这样可是IGBT的Uce饱和值较小,损耗降低,不致损坏管子。
使IGBT关断的栅极驱动电压-Uge应大于5V。

网友B:
准确地说,应该是栅极驱动电阻Rg。这个电阻值在相应的IGBT使用手册中能够找到(一般为推荐值)。但是你要是不加这个电阻的话,在管子导通瞬间,可能产生电流和电压颤动,增加开关损耗。

网友C:
是IGBT 绝缘栅双极晶体管吧

楼主:
谢谢 我很想学电子技术方面的东西,总感觉很难一样,不知道怎么才能学好 ,请问有这方面的仿真教学光盘吗

网友B:
你学什么专业的?电子技术一般都是弱电的比较多,《无线电》杂志的光盘里应该会有相应的介绍。

网友D:
想更多了解IGBT,请登陆:http://www.china-ultrasonic.net/igbt1.htm

楼主:
请问有有关电子技术仿真光盘吗,我很想学 ,但就是找不到呀,刘静淳姐姐你有吗?谢谢

网友E(2006-08-07):
那东西是不是用在变频器里的?我抽屉里有仨!
你要自己做变频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