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楼主(2006-07-08):
1.如何从具有RS-485通信接口的设备读数据
2.设备描述:具有RS-485输入及输出通信接口(连接方式RJ45)
3.设备数量:8
4.如何将八台设备连接成系统,并将八台设备数据采集出来
联系方式:841038@163.com
施工地点:上海张江
施工时间:7月底前

网友A:
这个简单,只要有通讯协议,什么设备都可以的。如果8台设备的通讯协议一样的话,一个智能通讯协议转换器即可.如果不同,那么可能要多个,看复杂程度.如果通讯量不大,那么或许一个也可以读取了。读取的数据可以在PC上显示,也可以在人机界面上显示,也可以远传给WWW网.我们根据不同设备,不同要求配备不同架构.欢迎看看我的个人网站;http://plc.123ye.com
我的MSN:zyj6333@hotmail.com

网友A:
我们是上海的.在张江有我们的工程,是冷库控制方面的,罗氏制药的项目,有几路温度监控用PLC做的.浦东欧姆龙工厂也有,是温度监控,也是用PLC做的,传送给大金空调工业现场总线.其它地方的监控是用智能协议转换器做的,传送给工控机,然后连WWW网.授权用户可以通过WEB BROWSER查看.

网友A:
方案已经发给你.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