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变频器E5中文使用手册

楼主(2006-07-08):
我想找一份三星变频器E5的中文使用手册,关键是要看看各参数设置说明和接线端子说明,谢谢各位回帖的师傅

网友A:
我有E5说明书,但不是电子版的,从别人那复印来的。有什么需确认可与我联系,我告诉你。来邮或QQ:310326597

网友B:
我也有 但没电子板的 要啥参数和那个端子说明 可以在 这交流

楼主:
先谢谢 两位师傅,我给别人修机器,他的变频器开机就是24Hz,电位器只能往高调,往下调不了,是外控,我查了他的电位器应该是10K的,但现在是3.5K+  ,换了以后还是不行,找不到原因,没说明书,修不好,还有下面的接线端子不知道各有什么用处,能分别说下吗,谢谢了。能发电子邮件吗我的是tdw169@163.com 再次感谢了。谢谢  。

网友A:
操作方式选择P-05
0-- 正/反转由操作面板   数字给定频率(默认60HZ)
1-- 正/反转由操作面板   端子给定频率
2-- 正/反转由控制端子   数字给定频率(默认50HZ)
3-- 正/反转由控制端子   端子给定频率

部份端子接线:
1---正转/停止
2---反转/停止
7---公共端

电位器接法:

8--- +10V
9--- 0-10V
10---0-20MA
11---信号公共端

  注:电压信号输入时P--40=0(默认) 当电流信号输入时要P-40=1

网友C(2010-01-12):
我也想要一份,我的邮箱wuhuizt@163.com,谢谢大侠!

网友D:
英文版的我有在!!!!!!!!

网友D:
英文版下载地址 http://www.260c.cn/Item/109615.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