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电压传输距离

楼主(2006-07-08):
    各位大哥,我想做一个水泵控制线路,用36V电压控制,距离有70M,不知道36V电压能不能传输到这么远,请各位大哥指教小弟一下,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谢谢!!!

网友A:
你可以用2.5平方的电线,负载采用微型插座式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保持下面的不等式成立就可以了:
36-负载额定工作电流*负载额定工作电流*电线电阻率*电线长度〉负载最低工作电压

网友A:
当然,如果怕电压不够,也可以在远地加一个升压变压器呀

网友B:
请您把控制线路说详细写
36V接得是控制回路,电流不大,且36V控制变压器一般空载输出电压约高5%-10%
若只带接触器(一个小于20A),继电器,指示灯等
我认为1.5平方就可以
若有数个接触器且同时吸合则应计算吸合时的压降
压降=电流*导线电阻
公式如
老菜鸟所说
36-负载额定工作电流*负载额定工作电流*电线电阻率*电线长度〉负载最低工作电压

楼主:
  用微型插座式继电器,  做控制回路用,能不能控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