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求助!!组态王问题

楼主(2006-07-08):
各位工控事友你们好!!
最近我公司用的是组态王6.51和ADAM的控制系统!!用在竖炉这个行业!!
可是长期以来就存在一个这样的问题:
它里面的一些流量的累积时有时无,还有一些平均值也是这样也是时有时无,所以这个给生产带来很大不便!!!
请问那位大侠能帮解决!!!

网友A:
是否PC机休眠或通讯数据字节量大造成,你可流量的累积、平均值数据用下位机进行计算,用历史趋势或报表提取,可减轻上位机及通讯的数据处理量。

网友B:
估计是脚本编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