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铣圆弧补偿的VC++程序

楼主(2006-07-08):
求助,数控铣圆弧补偿的VC++程序

网友A:
显然不是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很像是哪位老师出的课程设计题直接转贴了过来.

楼主:
这是在工作中要用到的问题.
我们要测量一个自攻螺孔的尺寸,现象的扫描形式是一行一行的,测量出来不是很准确,想用一个类似于数控铣圆弧差补的技术来做一个新的扫描轨迹.

网友B(2006-08-21):
用VC?那就是写上位机软件了。选块好卡,直接调圆弧插补吧。自己算好麻烦的。

网友C:
 这是在工作中要用到的问题.
我们要测量一个自攻螺孔的尺寸,现象的扫描形式是一行一行的,测量出来不是很准确,想用一个类似于数控铣圆弧差补的技术来做一个新的扫描轨迹.
????????????????????????????????????????????????????????
没看明白。。。。。。

网友D:
首先要知道必要的圆参数吧如:圆心,半径,方向等。
若知道这些参数再走个圆轨迹怎么想也算不上复杂呀。
再有,你用VC写不会不用卡而是用PC中断吧?
用卡都有标准函数的。
恐怕工作的重点还再圆参数的预测上(要注意别撞车)。

网友E:
 回数控系统:
     圆弧差补是数控中的一个基本的差补技术,一般的运动控制卡都会自带圆弧差补。但是如果你想要自己做一个圆弧差补也不是什么难事,无非就是象微积分一样把圆弧分成一段一段的直线来走就是了(如果已经有直线差补的话)。 就是没有直线差补也没有关系,直线差补那就更简单了。但是要记住一点:分段后每一段都必然是有一点点距离没有走到的,因为控制卡发一个脉冲,电机走一个单位的距离,而您所要走的距离除以这个单位距离之后总会有一个余数,这个余数小于单位距离,所以不够成一个脉冲,电机是不会走的。这个余数虽然小,但是由于一段圆弧可能要分很多步来走,所以累计误差可能会很大。这种误差可以用醉步补偿法消除,走的过程中每走一步就检测一下,如果少走了,下一步就多走了脉冲就是了。
PS: 您的ID真是平凡到极点,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发疯……

网友C:
回野兽:
  我没有看明白发贴着的意思。不过对于你插补的解释我认为正确。我曾做过一个简易数控系统的半径补偿算法。对于半径补偿还多少知道一点,不过发贴者的问题我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