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急请教:AB RSlogix5000怎样与intouch9.5通讯,在intouch9.5标记中的项目名怎么填写?

楼主(2006-07-08):
AB RSlogix5000怎样与intouch9.5通讯,在intouch9.5标记中的项目名怎么填写?

网友A:
我做过9.0的,用DASABCIP 可以做到,项目名要和PLC编程人员沟通一下。写上那个数据寄存器或线圈的名称就行的了。

网友B(2006-11-10):
有OPC 连接,5000的变量不需要实际地址,可以和INTOUCH中的标记名是一样的名称,一一对应就OK 了

网友C(2007-11-22):
用TAG CREATOR自动创建即可,不要自己手动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