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学习

楼主(2006-07-08):
   本人新学wincc,没什么其他资料,只是对照组态手册学习。现有几个问题,想向各位大侠请教。
 1、组态手册2的2-31和2-34中出现的预定义变量value应该在什么地方定义?2-34中的对象名polygon1-7 是如何得到的?
 2、实例02(2-09)我完全按照组态手册上来的,为什么不能成功?错误可能出在哪?
  请各位大侠指教!小弟顿首。

网友A:
  预定义变量value:选中变量-->右击鼠标-->变量属性-->限制/报告-->启始值。
  另外,你提的问题太霸道了,还得要人家去帮你查手册。

楼主:
#include "apdefap.h"
void OnPropertyChanged(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long  value)
{
switch(value){
  case1:SetTagDWord("s32_01",0);
  break;
case2:SetTagDWord("s32_01",50);
  break;
case4:SetTagDWord("s32_01",100);
  break;
case8:SetTagDWord("s32_01",150);
  break;
                          }
}
以上为选项组的c动作,组态手册解释“ 输入状态存贮在预定义的value变量中” value应该在什么位置定义?

网友B:
这个值不需要你去定义,而是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的。
2-34中的对象名polygon1-7 是如何得到的?
答:这个你只要按照整个例程做就可以了,因为这些例子是一个项目中的。而这些对象则是画面中的一些图形而已。
组态手册上所有的例子都没有错误,错误只能是你自己的组态错误。另外,组态手册上的例子是基于wincc5.x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