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7-08):
有一台水泵电机 最近偶尔会跳空气开关 我测了下三相电流 大概20多安吧 具体不记得了(电机多大的也不记得了~~)但是并不平衡 有大概1安左右的差距 控制电路没看出什么问题 因为平时接触电机不是很多 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处理方法 有位老师傅说是轻微的匝间短路 请问有可能吗 怎么确定和处理

网友A:
1.测量电机绝缘电阻;
2.确认空开型号,状况。

网友B:
你的电机电流偏差1A左右属正常现象。
你可看一下电机的负载,轴承。
还有可能是因为最近环境温度高,空开质量差了点,选小了点。

楼主:
真的么?那个空开是有蛮老的了 我也蛮怀疑它的 只是不知道偏差1A是不是正常的 谢谢两位了 下一步我打算去测量一下电机绝缘 没什么问题就换个空开了 不知各位还有什么好意见

网友C:
偏差1安左右属正常现象,可能你的开关坏了,

网友D:
开关电寿命合分5000次后,开关里的磁热部分功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分析是开关性能有问题了,建议你换开关.

楼主:
谢谢几位老师 另外问个问题 一般电机三相电流偏差多少是正常的
如果电机里面有轻微的匝间短路 会不会影响电机正常运行 短路的地方会不会发热

网友E:
短路的地方会不会发热??

楼主:
我是说假如匝间短路 会不会影响电机正常运行

网友D:
不能正常运行,开关会跳闸的。

楼主:
不严重的也会跳闸吗 那要怎么判断是不是匝间短路呢 是不是三相的电流就会不平衡了

网友F:
TO:  etblue
一  "三相电流大概20多安,大概1安左右的差距" 那么是正常的
二  "有一台水泵电机,最近偶尔会跳空气开关" 请问发生故障是在启动还是正常运转?空开检查没有?
三  "有位老师傅说是轻微的匝间短路" 用摇表测没有?

楼主:
TO liugong
一:~~~~
二:是在正常运行中跳闸 送上去以后又可以连续运行几天 这几天都没跳了
三:没有 只是怀疑 因为水泵暂时不能停 所以也没测量
~~~~用摇表怎么能量得出匝间短路啊???

网友E:
是不是断路器太老了?

网友G:
检查一下空开和接触器热继的螺丝是否有松动,这是一个可能导致你说问题的直接原因

网友H:
测量匝间短路可用万用表测量三相是否平衡或拆开短接片测量匝间绝缘情况,摇表可测量其绝缘不能测量短路的,不过你这种情况是匝间短路的可能应该不太大吧

网友D:
不严重的匝间短路实际上说应该是在电机温度很高的情况下,绝缘等级也会相应下降,从而会造成过流短路,后果就是跳闸。

网友I:
摇表是用来测量其绝缘的,不能测量短路。对于轻微匝间短路,万用表是没有办法的,如果万用表都能发现电机问题,恐怕电机要重绕线圈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学了不少呢?

网友J:
质疑?为什么热继没有动作,反倒是空开先跳了?匝间短路就是匝间短路,还有什么轻微可言。要知道你的负载是水泵呀,风机水泵类一般负荷都很重,不管是什么程度的短路,那她的直接结果就是烧毁。哈哈,一家之言,楼主自己判断吧

网友K:
 1.测量电机绝缘电阻电机有可能是受潮了;
2.确认空开型号,状况。
3.匝间短路的话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F:
TO: 学然后知不足
请问:绝缘与短路的关系是什么?  而电工常说的"轻微匝间短路"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L:
三相电流是平衡的,你检查空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