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怎么控制伺服

楼主(2006-07-08):
我想用西门子300的PLC来控制三菱伺服,但是现在不知道行不行,西门子的模块发脉冲给伺服能否达到我0.01毫米的精度.

网友A:
你列出来的条件,好象和精度都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我用三菱的FX-10PG脉冲输出模块给三菱伺服控制器发脉冲,型号是MR-J2S-350A.伺服电机输出轴直接连接减速机(减速机传动比100),减速机输出直接连接滚珠丝杆.丝杆的导程是5MM,精度是50微米.比如我想调整工作台(工作台是垂直安装的)移动0.01MM.电机就要转动0.2圈工作台才能移动0.01MM.不知道这样控制方式能达到我要的0.01毫米的精度吗?
请刘老师指点.
我QQ是191047527  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要的是重复精度,应该没有问题,如果你要的是绝对精度,就看你的丝杠了。你的丝杠精度只有0.05,那么,如果不附加其它措施(比如做个补偿表,或者直接做全闭环反馈),精度只会比0.05更糟。

网友B(2018-09-05):
控制精度跟你用啥PLC和发的脉冲没啥关系,跟脉冲当量、电子齿轮比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