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变频器 E004故障!

楼主(2006-07-08):
    我厂的变频器是 爱默生的,驱动55KW电机,在启动的瞬间发生E004故障,同时周围电灯也跟着闪一下,并且测得母线电压(+)(-)为800多伏,而输入到变频器的三相电压恒为384伏.
    我把加速时间设定为了50秒都不行,问题依然存在,大家帮忙解决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每次都跳故障则是变频器电压检测有故障,“800多伏”是你测量不准,实际为384*1.4。

网友B:
同意版主意见,测得数据不对,请换表再测,是否输入电压过高.

网友C:
E004变频器加速时过电压:
     1、输入电压异常。
     2、加速时间设置太短。
     3、瞬停发生时,对旋转中电机实施再启动。
解决措施:
     1、检查输入电源。
     2、适当延长加速时间。
     3、将启动方式F2.00设置为转速跟踪再启动功能。
还有你测的800多伏,是变频器输出时还是停止时测的,要是停止时测的,那么变频器肯定是坏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刘静淳在 2006-7-8 20:04:00 发表的内容:
  E004变频器加速时过电压:
     1、输入电压异常。    &…
--------------------------------------------------------------------------------------------

800多伏是在刚出现E004故障的时候测的,刚开变频器时。

网友C:
你设计的变频柜中加制动电阻了吗?如果加了的话,在电源上电的同时,制动电阻就会发热冒烟的,因为直流母排电压过高造成。
一般我用万用表实测时都为550V左右(运行时),800V太高了。

网友D(2009-02-28):
我使用的富凌变频器在频率上升止48HZ以上时,就发生E004加速过电流,变频器功率和电机功率是适配的,请问各位大师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不可能到800V你量得出来的,一般760V就报警了,母线应该是输入电压380V*1.732.   不知道李老师的1.4是怎么想的,还是我弄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