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antscape与HC900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6-07-08):
请问:

   Plantscape怎样采集并控制HC900控制器中的PID回路的参数(SP.OP.MD等)?

   在Plantscape的QB中用那一种通道和控制器?

   能告知详细的数据格式吗?

网友A(2006-09-14):
我也想知道,如何在组态王里采集到pid回路的手自动切换信号

网友B:
只要在QB里设置成控制方式,不要设置成显示模式就可以,SP.OP.MD等就可以自动采集上来。我以前用过从Plantscape向HC900控制器采集数据。

网友C(2006-10-14):
主要还是要在QB里面的设置 gain reset rate,不过具体的方法我忘记了,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