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富士FVR--K7说明书

楼主(2006-07-08):
  哪位大侠给指点下载地址,或发CHFG1166@163.COM;留下你的QQ我加你也行.   谢谢;

网友A:
我只有书,没有电子版的。

楼主:
  怎么联系你呀?
 要不你写下A B C  F和20; 100;600;700;800;900;项代表什么?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A:
可以站内短信我

网友A:
我有K7S原版说明书,G7S,E7S,G5S的也有。

网友B:
能不能贴几个参数:如扭矩提升、 v/f曲线调整。非常感谢。

网友C(2008-06-11):
我急需富士 FVR K7S资料,想请教几个问题,能否告诉联系方式。 先谢过了

网友A(2008-07-17):
01X--运转方式/频率设定  选择

04X-V/F曲线选择

1XX-最大输出电压设定

4XX-加速时间

5XX-减速时间

7XX-多段速1

8XX-多段速2

9XX-多段速3

DXX-上限频率

网友A:
3XX-负荷特性设定

网友A:
型号没有错,E7前面的产品,确实是爷爷级的产品了。

TO楼上的,富士的一级代理也要了解下它的历史,还有G5,C5呢!

网友D:
怎么修改参数啊它就有5个按键啊

网友A:
反复按第一个键,就可以选择参熟项,

网友D(2008-08-18):
精良老师你好啊台达3。7KW的变频器电流过高怎么办啊

网友A:
什么系列的?这个就不好讲了,台达的电流传感器容易坏,控制板故障也会出现电流大的问题

网友D:
谢谢精良老师:台达a系列的变频器没有显示。把风扇拆掉就可以显示了。显示以后在装上风扇就可以了》如果断电再启动就又不行了

网友D(2008-09-18):
精良老师你现在不在吗

网友E(2014-10-26):
精良老师在不在 求FVRK7S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