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料机械是否需要用到压力传感器

楼主(2006-07-08):
请各位指教,公司叫我做一下调查

网友A:
是否需要关键是看你的控制原理,假如你使用的是模拟量,就必须使用,如果你的控制系统是数字量控制,就可用可不用了,

楼主:
那现在的塑料机械使用模拟量输出的多不多

网友B:
挤出机到模头之间一定要用压力传感器

楼主:
知道有这样的生产厂家吗

网友B:
从网上查大一点的挤出机或模头厂家就可以

楼主:
那我听说怎么都是压力表加电位开关

网友A:
当然也可以,仅仅是自动化和半自动的区别,看自己的控制方式吧。

网友C:
我不知道你在这里说的塑料机械是指哪一类型,但就我知道的注塑机来说,都是必须要压力传感器的,它每一个动作的压力、速度都是要有设定值的,你如果没有压力传感器怎么控制,而且现在的最新的全伺服电机驱动注塑机,它的压力传感器都是精度很高的,至于用电机驱动的挤出机好象可以不用压力传感器,一般都用变频器调整转速

楼主:
我了解的很多都是用压力控制器来控制的,压力表加电位开关特别多,我想请问一下你接触的塑料机械用到压力传感器的是哪个公司什么品牌型号的

网友C:
我们的机器大部份都是日本进口的,具体什么牌子我没留意,我要去查一下才知道,压力控制器现在一般用在要求较低,压力比较固定的场合

网友B:
传感器:国产湖北孝感 进口美国丹尼斯克

楼主:
不好意思,传感器我们自己有能力生产,国外的太贵了,我做一下调查,看看哪些行业用的比较多,我们准备进入

网友D(2006-08-31):
瞎搞啊。其实很多注塑机是用不到压力传感器的。但是用就肯定要用2-3个。

网友E:
国产的比如上海朝晖就不错的

网友F(2007-01-19):
注塑机有用啊.

网友E:
转个帖子

当今的竞争环境要求模具制造商不能只会制模,当面对用户提出的诸多问题时还要具有多面手的能力,例如当用户问到“我们应当使用什么收缩率?”时,他们需要充当塑料专家的角色;当问到“我们需要多高的模具温度,升温速度是多少?”时,他们就需要是充当工艺师;而当问到“还有其它制品脱模的方法吗?”,他们又需要充当自动化工程师。在过去这种多面手是根本不存在的,而现在凭借压力传感器的作用,就可使模具制造商具备这一能力。

    这种压力传感器可被安装在注塑机的喷嘴、热流道系统、冷流道系统和模具的模腔内,它能够测量出塑料在注模、充模、保压和冷却过程中从注塑机的喷嘴到模腔之间某处的塑料压力。该数据可被记录在监测系统中,以用于实时调节模塑压力,并在模塑后进行检查或者排除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采集的压力数据可以成为针对此模具和此材料的通用工艺参数,换句话说,该数据可以在不同的注塑机上(使用相同的模具)指导生产。在此只讨论压力传感器安装在模腔内的情况。

压力传感器的类型

目前,在模腔中使用的压力传感器有两种类型,即平装型和间接型。平装型传感器是通过在模腔后面钻一个安装孔而插入模腔的,它的顶部与模腔的表面平齐(如图1所示),其电缆则从模具中穿过而与位于模具外表面的监测系统接口相连接。这种传感器的优点是不会受到脱模时的压力干扰,但是在高温条件下它很容易损坏,造成安装困难。

间接型传感器分为滑动式和纽扣式两种结构。它们都能将塑料熔体施加在顶出器或固定销上的压力传递给模具顶出板或动模板上的传感器。滑动式传感器通常安装在已有的推件销下的顶出板上。而在进行高温模塑时,或者把低压传感器用于小顶销时,滑动式传感器一般会被安装在模具的动模板上,这时推件销通过顶出器套而起作用或者另使用一个过渡销(如图2所示)。过渡销具有两个作用,一是在使用现有顶出器的情况下,它能使滑动式传感器免受脱模压力的干扰。另一作用是当生产周期短、脱模速度快时,它能使传感器不受顶出板快速加速和减速的影响。

滑动式传感器顶部的推件销的大小决定了所需传感器的大小。当模腔内需要安装多个传感器时,模具设计人员最好对它们使用同样大小的顶销,以避免模塑商出现设置错误或者调校错误。由于顶销的作用是向传感器传递塑料熔体的压力,故而不同的制品要采用不同尺寸的顶销。

一般来说,纽扣式传感器要固定在模具内的某个凹窝处,由此使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必须是加工人员最感兴趣的位置。若要拆卸这种传感器,则必须打开模板或者预先在结构上进行一些特殊的设计。

根据纽扣式传感器在模具内的位置的不同,可能需要在模板上安装电缆的集线盒。与滑动式传感器相比,纽扣式传感器的压力读数更可靠。这是由于纽扣式传感器始终被固定在模具的凹窝内,而不像滑动式传感器那样可以在钻孔内发生移动。因此应当尽可能地使用纽扣式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的安装位置

如果压力传感器的安装位置正确,则它能够为模塑商提供最大量有用的信息。除了一些特例以外,用于过程监控的传感器通常应当被安装在模腔的后三分之一处,而用于控制模塑压力的传感器则应当安装在模腔的前三分之一处。对于极小型制品,压力传感器有时安装在流道系统内,但是这会使传感器监测不到浇口的压力。需要强调的是,当注料不足时,模腔底部的压力为零,因此位于模腔底部的传感器就成为监测注料不足的重要手段。随着数字传感器的使用,使得每一个模腔内都可以安装传感器,而从模具到注塑机的连接则只需一根网络线。如此一来,只要将传感器安装在模腔的底部,无需其它任何过程控制的接口,就可以杜绝注料不足的发生。

在上述大前提下,模具设计和制造商还要决定究竟在模腔内的哪一个凹窝处放置压力传感器,以及电线或电缆出口的位置。其设计原则是电线或电缆从模具内穿出来后不能够随意移动。一般的做法是在模具底座上固定一个连接器,然后使用另外一根电缆将模具与注塑机以及辅助设备连接起来。

压力传感器的重要作用

模具制造商能够利用压力传感器对即将交付使用的模具进行严格的试模,以对模具的设计加工进行改进。制品的成型工艺可以在第一次试模或者第二次试模的基础上进行设置和优化。这种经优化了的工艺可直接用于以后的各次试模中,从而减少了试模次数。随着试模的完成,不仅使模具达到了质量要求,而且还使模具制造商获得了一套经过验证了的工艺数据。这些数据将作为模具的一部分而交付给模塑商。如此一来,模具制造商提供给模塑商的就不仅仅是一套模具,而是模具和适合此模具的工艺参数复合在一起的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与单纯提供模具相比,其内在价值得到了提升。不但使试模成本大大降低,而且也缩短了试模的时间。

过去,制模厂家在被其用户告之模具常常出现充填不好、关键尺寸不正确等问题后,由于无从得知塑料在模具中的状态,他们只能根据经验来揣测发生问题的原因,从而不但会使其走弯路,而且有时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而现在他们只要根据模塑商从压力传感器所收集到的有关塑料在模具中的状态信息(如图4所示)进行分析,就可以准确地判断出问题的症结所在。

尽管并不是每一套模具都需要压力传感器,但是每一套模具都可以从压力传感器所提供的信息中获益。因此,所有的制模商都应当了解压力传感器在优化注射模具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些相信压力传感器的使用在制造精密模具中起关键作用的模具制造商能够使他们的用户更为快速地生产出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同时还可以促进他们的模具设计和制造技术的提高。

网友G(2007-02-18):
要用到, 我们公司的挤出机都用了压力传感器并带测量熔体温度,能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H(2007-04-12):
真想把这个行业的人都联合起来,从此没有难做的销售、没有难找的采购、更快的解决技术难题!

网友I:
我厂专业生产高温、称重等传感器,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QQ:490459914

网友J(2007-06-15):
产品决定,
原来有些设备用(注塑、吹瓶、高精型材等),有些不用(电缆、吹膜,挤管、拉丝、造粒等)
 要超低价变频器找我,春日,康沃
15837139632     ZBGTOM@126.COM

网友K(2007-08-07):
灵思亚洲有限公司是美国Dynisco公司在中国地区的总代理。我们将为所有Dynisco中国用户提供周到、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 Dynisco是塑料工业中零部件和周边设备的主要供应商,是全球最著名的高分子熔体温度、压力测量、高分子材料实验物性检测及在线熔融指数和粘度测量领域里的供应商。同时Dynisco还为优化挤出工艺提供性能极好的熔体泵、换网器、静态混合器、水环切粒机、高温真空清洗炉和完备的控制系统。 主要测试设备有:熔融指数仪、毛细管流变仪、在线流变仪、连续熔体流变仪、流动表征流变仪、挤出流变仪、热变形/维卡试验机、氧指数分析仪、冲击实验仪、薄膜性能测试仪器、热封口仪、实验室混合挤出机、实验室卷绕机、实验室切粒机和实验室混合成型机等。www.leitz-pacific.com   13798572430   廖先生

网友L(2007-12-04):
深圳尔达盛的很好呀!~

网友M:
塑料射出机也就是注塑机是要的 目前国内的很多注塑机产家还是要用到的

网友N:
关于熔体压力传感器的安装使用注意事项

过载影响
在实际压力控制过程之中,最好在额定压力之内,虽然传感器有一定的过载能力,当长时间的过载将影响传感器的测量精度和使用寿命。
变送器的电气连接
    在电气连接过程中,变送器的信号输出连接电缆必须单独通过布线槽进行连接,避免现场的干扰。

网友O:
在吹塑机上现在用的不多,但是要是用了对机器的保护和生产的稳定很有好处!

网友P(2008-01-24):
我有用西门子的,看有没有的上忙的。

网址:www.hytckj.cn        QQ:435356179
邮箱:liushan1225@sina.com     MSN:liu.shan.1225@hotmail.com

网友Q(2008-03-07):
肯定是要用的了,,,一般 用来 检测压力的大小,,一定要达到 某压力值后下一动作才可以进行这样子的!我现在所在单位 就这样的注塑设备...

网友R:
我们公司的注朔机也要用到挤朔机用的少点

网友S:
Parker 伺服电机在挤出机上的应用:

可以省掉变频器以及一系列机械装置的PARKER伺服电机.

网友T(2008-05-25):
挤出机模头肯定需要有一个压力传感器进行PID运算.

网友U(2008-09-16):
Dynisco中国特约维修商、代理商,中国战略性合作伙伴!
代理和维修Dynisco全系列产品
维修和代理美国Dynisco公司全系列产品!
皓鹰工厂坐落于上海市级工业区,工厂面积3580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制造商!
拥有4条标准生产线,月产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近6000支。
公司拥有多项国家专利,上海市科委评定A级高新项目,通过ISO9001,CMC,CMA,EX和欧盟CE认证。拥有熔体压力传感器、熔体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熔体压力表等多项国家专利,专利号:ZL2006 2 0045207.1
皓鹰—值得信赖的传感与控制专家!

   现货供应以下产品,申请特价直接联系吴浩先生
   PT4626-20MPa-6/18                  库存5支
PT4624-35MPa-6/18                  库存28支
TPT4634-35MPa-6/18-K、J、E、RTD    库存16支
PT492-35MPa-15/46                  库存35支
其它产品均有部分库存,请来电或传真,谢谢!
   电话:021-51591880    传真:021-34074025
24小时销售热线 13795430777

网友V(2008-11-07):
提高精度,闭环控制需使用压力传感器[压力控制一般为模拟量].

网友W:
我有用东芝EC220C的,看有没有的上忙的。

网友X:
供应小量程称重传感器小量程测力传感器小量程称重变送器

产品图片:

产品简介:深圳力正兴公司低价供应小量程称重传感器小量程测力传感器小量程称重变送器小量程测力变送器,量程低至10克,高达500吨,精度高,稳定性好,变送器可以提供0-5V或4-20MA输出。可配套提供显示器和控制仪表。物美价廉,欢迎联系!

供应压力传感器/压力变送器/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

产品图片:

产品简介:高精度,高可靠性,长期稳定性好,价格优惠!欢迎联系!产品供电电压DV24V,输出0-5V(三线)或4-20MA(二线) ,螺纹接口M20,G1/4,1/4NPT等.可提供陶瓷压力传感器芯体。

供应称重传感器/测力传感器/称重变送器/测力变送器

产品图片:

产品简介:高精度,精度可选,最高达0.01%,长期稳定性好,具有良好的抗侧抗偏抗过载能力。称重与压力、位移、角度等传感器可配套提供显示器,RS232通讯接口软件,仪表信号计算机实时显示软件,定量控制仪表与软件,信号变送器0-5V或4-20MA输出,硬件控制器。最新推出传感器信号上下限一级二级声光报警。提供优良的服务是我们的宗旨,欢迎您与我们合作。

公司:深圳市力正兴科技有限公司,www.xhsensor.com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布龙路
手机号:13556896584
电话号码:0755-21566815

网友Y(2009-02-06):
华兰海品牌通过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产品出口欧美,部分出口产品达到欧美同类产品技术标准,与国外产品完全互换.华兰海品牌已深得客户的好评和认可,在国内外享有良好的声誉!

随着产品的不断研发和推向市场,华兰海品牌系列产品已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传感与控制测量以及智能化控制综合体系.公司网址:www.chinesesensor.com

电话:13480063602 李颖

网友Z:
值此上海皓鹰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成立3周年之际,公司对相关产品进行特价优惠促销活动!
促销时间3个月。(2009年1月至3月31日)
经济型 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变送器PT111C/PT124C/PT131C/PT111CB/PT124CB/PT131CB
替代型 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变送器PT112/PT123/PT133/PT112B/PT123B/PT133B
工业型 压力传感器、变送器PT210B系列、PT220B等
特价维修Dynisco、GEFRAN产品和特价现货销售Dynisco、GEFRAN产品!
http://www.haoyingsensor.com

曹威  13917609853

网友AA:
塑机行业用的比较普遍,国外的品牌与国内的质量是差不多的.

网友AB(2009-06-11):
北京森索中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也来踩一脚了,专业从事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熔体压力表、压力校验仪器、温控仪表、智能数字压力仪表以及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用于工业过程控制方面多个领域,在东北三省有蛮好的声誉,在此向全国范围内做点推广。本公司产品质优价廉,售后服务热诚。欢迎全国同行以及需求商家联系洽谈!

24小时商务经理专线:13925775458 胡先生。

网友AB:
北京森索中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也来踩一脚了,专业从事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熔体压力表、压力校验仪器、温控仪表、智能数字压力仪表以及自动化成套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产品用于工业过程控制方面多个领域,在东北三省有蛮好的声誉,在此向全国范围内做点推广。本公司产品质优价廉,售后服务热诚。欢迎全国同行以及需求商家联系洽谈!

24小时商务经理专线:13925775458。胡先生。

网友AC(2011-07-22):
中国熔体压力传感器制造行业企业访问美国Dynisco总部的第一人:上海皓鹰测控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总经理 吴浩!

美国Dynisco是世界第一家熔体压力传感器制造商!

上海皓鹰测控技术有限公司是美国Dynisco中国战略性合作伙伴!

皓鹰是Dynisco亚太区域的维修中心、服务中心和销售中心!

需要获得更多资料请访问www.haoyingsensor.com

☆Dynisco中国特约维修商、代理商,中国战略性合作伙伴!
☆代理和维修Dynisco全系列产品
☆维修和代理美国Dynisco公司全系列产品!
☆皓鹰工厂坐落于上海市级工业区,是中国最大的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制造商之一!
☆拥有标准生产线,月产高温熔体压力传感器近6000支。
☆公司拥有多项国家专利,上海市科委评定A级高新项目,通过ISO9001,CMC,CMA,EX和欧盟CE认证。拥有熔体压力传感器、熔体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熔体压力表等多项国家专利,专利号:ZL2006 2 0045207.1
☆皓鹰—值得信赖的传感与控制专家!

网友AD(2017-03-16):
2016年11月11日,齐亚斯(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面对全球发布EMPS品牌PTE全系列熔体压力传感器和熔体压力变送器,EMPS品牌PTE全系列产品包含直杆单测压力、软管隔离单测压力和温度和压力双功能测量产品,产品输出信号覆盖3.33mV/V、4-20mA、0-5V、0-10V;EMPS品牌PTE全系列产品完全可以与Dynisco、GEFRAN、RKC等同类品牌产品互换。

特点

EMPS PTE经济系列,塑料机械专用

● 可选 mV/V ,V 或 mA 输出

● 150bar 至 700bar 的压力量程范围

● 可选温度传感器集成功能

● 内置 80%校验功能

产品描述

对于要求安装方便、重复性好、可靠性高的聚合物挤出成型方案,EMPS PTE经济系列,塑料机械专用, 可输出2mV/V,0-5V,0-10V或4-20mA 种信号,适用于绝大多数压力指示仪。同时可选择集成E型、J型或 K型热电偶以提供熔体温度信号。 PTE 系列传感器过程连接口为标准 1/2-20 UNF 螺纹;EMPS系列产品技术得到了全世界 OEM 和最终用户的广泛认可.

齐亚斯
(上海)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ZiasShanghaiIOT TechnologyCo.,Ltd

服务热线400 999 6709               技术热线 +86 185 1615 7770

      www.ziasiot.com            www.holeader.hk

E-mail    info@ziasiot.com            info@holeader.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