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如何控制变频器与DTC温控器

楼主(2006-07-08):
请教个位老大:
我想用台达PLC用485,同时读取一台M系列的变频器,一台DTC-1000的温控器的当前值与设定值,该如何写程序呢?最好能给个范例。急!!!
先谢了,

网友A:
用485通信可以实现,但变频器和温控器要设成不同的站号。
上海三菱网站上有个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自己去下载!

网友B:
你的变频器的通讯协议与温控器一致么?很可能不一致.那么在程序中要设计通讯协议变换程序.我做过温度控制器的通讯协议,现在就有.做过变频器的通讯控制,程序现在就有;只是没有一个程序监控2个不同协议的设备的.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我是上海的。

网友C:
台达产品之间相互通讯是很便利的,DTC我没用过但从资料看它集成了DTA、DTB的功能。应该不难,我使用DTA、B型变频器与ESPLC通讯,变频器的通讯参数只改地址(根据需要),DTA通讯参数:通讯写入ON、9600、7、N、2。PLC程序LD M1002、 MOV H88 D1120、SET M1120、MOV K100 D1129、LDP M1012、SET M1122、CNT C0 K2、LD= K0 C0 、MODWR K1 H2001 D500、LD= K1 C0 、MODWR K2 H4701 D501、LD C0、RST C0、LD M1129、RST M1129通讯程序完成其中变频器地址1,温控器2,D500为变频器写入数据寄存器,D501为温控器数据寄存器,C0为写入切换。

网友D:
不错,现将dtc1000和变频器的协议定义成一样,然后设置不同的站号,用modwr/modrd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