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L600系列数字式线路保护装置

楼主(2006-07-08):
 PSL600系列数字式线路保护装置
  PSL 600系列数字式线路保护装置(容错技术)
产品概述
PSL 601系列数字式线路保护装置以纵联方向作为全线速动主保护;PSL 602系列数字式线路种保护装置以纵联距离和纵联零序作为全线速动主保护;PSL 603系列数字式线路保护装置以分相电流差动保护和零序电流差动保护作为全线速动主保护;PSL601、602和603型保护都以距离保护和零方向电流保护作为后备保护,重合闸功能可选。
可用作220KV及以上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的主保护和后备保护。
主要特点
★ PSL 601系列保护以能量积分方向为主,以阻抗方向、零序方向为辅的综合性方向元件作为纵联保护。
★ PSL 602系列保护以纵联距离和纵联零序作为全线速动主保护。纵联零序方向保护零序电压采用浮动门坎技术,最小门坎为0.5V,既可防止正常运行时如果有零序电压导致零序电方向元件的误动,也提高了高阻接地时零序方向元件的灵敏度。
★ PSL 603系列保护采用分相电流差动继电器和零序电流差动继电器作为线路全线速动保护;具备优异的抗CT饱和和CT断线能力;差动保护的光纤通道可以提供专用光纤、复用64kPCM和复用2M这三种通讯接口方式以供选择;先进的数值同步技术,保证两侧数据的一致性,可适用两侧CT变比不一致的情况;自动检测通道故障,实时显示差流、通道误码率,通道故障时自动闭锁差动保护,通道恢复时自动恢复差动保护。
★ 动作速度快,线路近处故障动作时间小于10ms,线路70%处故障典型动作时间达到12ms,线路远处故障小于25ms。
★ 完善可靠的振荡闭锁功能,能快速区分系统振荡与故障,在振闭锁期间,系统无论发生不对称性故障还时发生三相故障,保护都能可靠快速动作。
★ 纵联保护功率倒向逻辑,率先采用了反方向元件动作才延时停闭锁信号(或发允许信号)的方法。在反向元件动作10ms后,投入功率倒向延时回路,在反向转正向线路侧,纵联保护延时40ms停信(允许式为发信),此时远故障侧纵联保护按常规逻辑执行,可有效防止区外故障切除时功率倒向引起保护的误动。这种新的功率倒向判断方法优点:a)即便新的断路器动作越来越快,在30ms内切除故障,PSL601、602也不会在功率倒向的情况下误动;b)在非全相运行时或扰动引起保护启动,然后再故障等没有功率倒向的情况下,不会因为功率倒向逻辑额外增加纵联保护的动作延时。
★ 采用电流电压复合选相方法,在复杂故障和弱电源系统故障时也能够正确选相。
★ 纵联保护通道接口方式灵活,可以与载波通道(专用或复用)、光纤通道(专用或复用,64k或2M)、微波通道等各种通信设备连接,可以实现传输保护分相允许信号,有自适应判弱电源侧的弱馈保护,通道逻辑如通道检查、位置停信等都由保护实现,发停信控制采用单接点方式,接点闭合为发信,接点断开为停信。
★ 完善的自动重合闸功能,可以实现单重检三相有压重合闸方式,专用于大电厂侧,以防止线路发生永久故障,电厂侧重合于故障对电厂机组造成冲击。
★ 采用了多CPU共享AD高精度模数转换自主专利技术,解决了多CPU共享AD的难题,提高了装置的模数转换精度,简化了调试和维护的工作量。
★ 采用透明化设计思想,保护内部元件在系统故障时的动作过程可以全息再现,便于分析保护的动作过程,消除不明原因的动作。
★ 装置具有灵活的通信接口方式,双485和双以太网通信接口(可选双绞、光纤)。支持电力行业标准DL/T667-1999(IEC60870-5-103标准)的通信规约。方便接入其他厂商的自动化系统。
★ 直接接入光纤通道的保护装置在定值中可设有本侧和对侧保护装置编码,以防止光纤通道交叉或自环时引起保护误动和拒动。

★ PSL600G型装置有两组AD模件,交流模拟量分别引入两个独立的数据采样回路进行转换,其中一块AD模件的数据送给保护,完成保护功能,另一块AD模件的数据送给起动CPU用于开放跳闸继电器动作线圈的24V电源。只有两块AD同时启动,保护才能出口,这样可以大大增强保护的安全性、容错能力。G型保护装置的各个通信口可以同时工作。
说明:G型是PSL600的局部改进,以示区别的型号,今后PSL600均按改后的生产。

主要功能配置:
PSL600保护根据功能有一个或多个后缀,各后缀的功能含义如下: 序号 后缀 功能含义
1 G 具有两组AD模件,各通信口可同时工作
2 A 不带重合闸功能
3 C 适用于同杆并架双回线,带重合闸功能
4 D 适用于同杆并架双回线,不带重合闸功能
5 E 引入两组开关的TA电流,具有过电压保护
6 F 直接输出光纤,64kb/s接口,具有本侧对侧装置编码
7 I 具备零序反时限保护
8 M 直接输出光纤,2Mb/s接口,具有本侧对侧装置编码
9 S 适用于串补线路
10 V 具备过负荷告警和过负荷跳闸功能
11 W 具备双光纤通道
PSL 600G为改进型号,可以有多个后缀,其他后缀按字母先后顺序排列,I、S和V后缀在各种型号中都可添加。

保护型号和功能分别见表1、表2、表3
表1:PSL 601系列数字式线路保护的型号及其功能 型 号 主 要 功 能 备注
 纵联保护 后备保护重合闸
PSL 601 能量积分方向、阻抗方向、零序方向 快速距离保护
三段式相间距离保护
三段式接地距离保护
四段式零序电流保护有
PSL 601A 同上 同上无
PSL 601AI 同上 增加零序反时限保护无
PSL 601AS 同上 同601无适用于串补线路
PSL 601V 同上 增加过负荷告警和过负荷跳闸功能有

表2:PSL 602系列数字式线路保护的配置和型号表 型 号 主 要 功 能 备注
 纵联保护 后备保护重合闸
PSL 602 纵联距离、零序保护 快速距离保护
三段式相间距离保护
三段式接地距离保护
四段式零序电流保护有
PSL 602A 同上 同上无
PSL 602C 增加分相命令 增加距离保护在同杆双回线跨线故障时选跳有适用于同杆双回线
PSL 602D 同602C 增加距离保护在同杆双回线跨线故障时选跳无适用于同杆双回线
PSL 602AS 同602 同上602无适用于串补线路
PSL 602AIS 同602 增加零序反时限保护无适用于串补线路
PSL 602CF 同602C 增加距离保护在同杆双回线跨线故障时选跳有直接输出光纤,64kb/s接口,具有本侧对侧装置编码
PSL 602CM 同602C 增加距离保护在同杆双回线跨线故障时选跳有直接输出光纤,2Mb/s接口,具有本侧对侧装置编码
PSL 602V 同602 增加过负荷告警和过负荷跳闸功能有

表3: PSL 603系列数字式超高压线路保护的配置和型号表 型 号 主 要 功 能 备注
 纵联保护 后备保护重合闸
PSL 603 分相电流差动
零序电流差动 快速距离保护
三段式相间距离保护
三段式接地距离保护
四段式零序电流保护有
PSL 603A 同上 同上无
PSL 603C&nbs

网友A(2011-04-04):
哇哇!看得头都大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