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5611+一主两从”遇到的疑问?

楼主(2006-07-08):
1.硬件:三台S7-300(CPU313C-2DP);DP接头(一个上端带PG/PC端口,2个不带PG/PC端口);一个CP5611(PC机);一台工控机
2.软件:STEP7 V5.2 ;SIMATIC NET 6.2.1

查阅西门子网上课堂,学习《通过PROFIBUS建立SIMATIC NET OPC 服务器与PLC 的S7连接》,《通过PRPFIBUS-DP实现带集成DP接口CPU之间的主从通信》建立了“CP5611+一主两从”的step 7组态,逐一下载并建立了OPC服务器。其中,我以一台PLC做主站,上位机作为客户端访问OPC服务器,控制主站PLC已经成功(即第一个内容已经实现)。按照自己的理解“上位机<—>OPC服务器<—>主站PLC<—>从站PLC”应该可以实现上位机控制三台PLC的目的。

问题是:step 7在线监控时,只能看到主站PLC,其它两个从站为“灰色”(即无法通过profibus连上从站),CP5611与主站的连接是“电缆+DP接头上端的PG/PC端口”,主站与从站的DP接头是以“主出--从进--从出--从进(拨ON)”连接的。

哪里有问题呢?主从连接出现了什么问题?硬接线接上去就可以从step 7中看到从站状态么?需要用到数据块进行通讯么?

网友A:
CP5611 DP接头拔ON,PLC组网是否已经配置从站了。在软件上配置完成后,必须对单个PLC下载硬件。然后在配置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