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wincc动态向导

楼主(2006-07-08):
为什么我的wincc里面动态向导里什么都没有?是少装了什么吗?请大侠指教!

网友A:
关闭动态向导窗口,然后重新显示,如果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你就需要重新安装wincc

网友B(2007-08-08):
我的也是呀,还要装一个什么呢?还有WINCC通讯怎么设置的呀?  麻烦高手赐教:我邮箱shaoyu2005abcd@tom.com

网友C:
用WINCC的人不少阿

网友D: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我是在清理注册表的时候将某项关于动态向导的一项给删了

网友E:
WINCC哪个版本呀?5.1的还要装个Hotfix

网友B:
即使动态向导那个东西出来了,在选择好用鼠标左键触发之后,就 存在一个“触发器”的一个设置问题,而我呢?这个“触发器”的 设置页面可能根本没出来,就直接跳到像新浪的这个页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a3b77d010007u2.html去了
那怎么办呢?

网友F:
重装一个吧

网友G(2007-09-21):
我也一样,在重装还一样,哥哥姐姐帮帮我,我用6.0
zcj980@126.com

网友H(2008-08-06):
重装后,点击要组态的对象,动态向导就会出来了

网友I: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用过优化大师之类的软件,把注册表给改了

还可以参照这个贴: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5-B5B8-2DF5D07DBCC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