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求助:CP5611卡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7-08):
我最近用的几台工控机同时出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先是老死机.然后我就都将它们重装了系统,然后就出现了问题,检测cp5611卡时显示检测不到,有时甚至是当我进行硬件检测时就直接自动重启了,请各位高手们帮我诊断一下吧.我现在也不敢确定是哪方面除了问题,谢谢,(补充一点:我也将一个正常的卡换上去试过,同样检测不到)

网友A:
你思路改变一下,先试CP5611好坏,用一台新计算机+已有的CP5611,试验,如无问题,说明CP5611是好的,再一步一步查计算机哪个部件出故障。

网友B:
不错的建议!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B:
那就说明你的工控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C:
可能工控机是温度太高了,要不就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D:
找找驱动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E:
应该是你的工控机有问题,不会存在计算机检测不到CP5611卡的问题.还有就是你装的西门子软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E:
还有就是你先把你的计算机和PLC之间连接MPI电缆断开试一下,看工控机能不能启动完毕.

网友F(2006-08-10):
怎么检验CP5511卡是好是坏啊?是不是在SET PG/PC INTERFACE中的 SIMATIC NET diagnostics诊断中,如果Hardware通过TEST显示OK就说明卡没有问题啊????
请大家多多指点下啊!!!

网友F:
MPI通讯的时候传输不稳定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CP5611卡有问题啊?
信号经常中断!

网友G(2006-12-28):
估计是通讯卡,有问题,可能工作不稳定,,时好时坏,计算机是通常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H:
这个5611不用自己装驱动的吧,我记得装了step7 5.2后,就自动找到5611了啊

网友I:
格式化所有硬盘,重装系统和驱动。可能是病毒造成的

网友J:
应该是工控机的问题,看看内存条是不是松动了,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系统重启有时能发现硬件,有时就是不行,重装了多次都没用,最后重插了内存条一切OK

网友K:
注意软件驱动??

楼主(2007-05-16):
谢谢各位的指教,我之前的问题在重装系统之后就又可以使用了,我现在还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如果将该台工控机放着一段时间不用之后再使用的话就有可以正常使用了,我现在还有一台工控机有出现如下的这种检测故障不知是何原因引起的,在检测硬件时显:Bandrate : %2f kbps
在进行网络检测时显示; Erroe 0x0382 : Internal driver information (L2) not found.

网友J:
楼上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估计是重新装的驱动有问题,我后来把一台相同的机子的GHOST拷过来,恢复后就正常了,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L:
不知道CP5611是国产卡,还是西门子的正版卡??

楼主:
请问我怎样拷贝GHOST呢,谢谢

网友J(2007-06-18):
用个移动硬盘啊,要不通用网卡来传输不就行了吗

楼主:
好的,那我先试试吧

网友M:
一般都是CP5611有问题

楼主:
有没有工控机出售呢?

网友N:
我司现有以下几大类产品供应:
1.编程电缆
1.1  USB-PPI USB接口的西门子PLC S7-200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对应型号:6ES7 901-3DB30-0XA0 ,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为3米
1.2  USB-PPI+ 隔离型USB 接口的 S7-200PLC 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对应型号:6ES7 901-3DB30-0XA0,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3米。
1.3  PC-PPI RS232 接口的西门子 S7-200PLC 编程电缆,RS232/PPI 接口,
对应型号:6ES7 901-3CB30-0XA0电缆长度为2米。
1.4  USB-MPI+ 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 S7-300编程适配器,带通信指示灯
对应型号:6ES7 972-0CB20-0XA0 通信距离可达1公里(187.5Kbps 时)长度5米。
1.5  PC-MPI+
对应产品号:6ES7 972-0CA23-0XA0,西门子S7-300PLC编程通信适配器,光电隔离型,外观同西门子,含RS232电缆(5米)。
1.6  PC/MPI模块用RS232电缆/TP27触摸屏下载电缆,5米,
对应型号:6ES7 901-1BF00-0XA0。
1.7  S7-200/300PLC到西门子触摸屏连接电缆,5米,
对应型号:6ES7 901-0BF00-0AA0
2.总线连接器
2.1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对应型号:6ES7 972-0BA41-0XA0
2.2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对应型号:6ES7 972-0BB41-0XA0
2.3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对应型号:6ES7 972-0BA12-0XA0
2.4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对应型号:6ES7 972-0BB12-0XA0
3. 前连接器
3.1  4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对应型号:6ES7 392-1AM00-0AA0
3.2 2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对应型号:6ES7 392-1AJ00-0AA0
4. DIN导轨
4.1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482MM。
对应型号:6ES7 390-1AE80-0AA0
4.2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
对应型号:6ES7 390-1AF30-0AA0
4.3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830MM。
对应型号:6ES7 390-1AJ30-0AA0
4.4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2000MM。
对应型号:6ES7 390-1BC00-0AA0
4.5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热插拔导轨)。
对应型号:6ES7 195-1GF30-0XA0
5. CP5611通讯卡
对应型号:6GK1561-1AA00
6.Profibus总线电缆
SIEMENS L2电缆 2芯屏蔽,紫色(总线电缆或PROFIBUS电缆)。
对应型号:6XV1 830-0EH10
量大从优
欢迎惠顾
欢迎来电来函查询 :
联系人:霍 霞
Email:huoxia8392@126.com
MSN:lovehuoxia@sina.com          QQ:48115213
联系电话:0755-83892820
联系传真:0755-83305528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新洲花园新洲大厦B座2704室
邮编:518048

网友O:
我遇到一次,却是卡的问题

楼主:
你的意思就说是卡坏了是吗?那买一张新卡大概要多少钱

不会,学习!

网友:
3000多人民币

不会,学习!

网友:
我建议你重新安装下SETP 7 在试试,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好的,我再试一下,卡的驱动是不是由STEP7给的?

网友P:
估计是CPU 温度太高了 自动重启

楼主:
这个可能不会吧,我感觉室内温度是比较恒定的,因为有空调控制着

网友Q(2007-07-25):
应该检查计算机,肯定是它的毛病!

网友R:
   遇见过多次,原因主要是工控机主板与底板接触不良所致。

楼主:
这到是有可能,因为我有时将电脑不用放在那里一段时间以后再使用的话有时这些问题就又没了,有没有好点的方法去预防这样的情况出现吗?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S:
遇见过多次,原因主要是工控机主板与底板接触不良所致。

我也碰到过多次,用的研华工控机,
将主板重新插一下,OK

楼主:
拔主板我到是还没有试过,下次也要试一下了,感觉工控机的抗干扰能力不是很强

网友T(2007-09-10):
5611插到研华610工控机很紧,根本拨不出的,驱动应该是装好STEP7后自动找的

网友U:
 如果你的工控机没有问题, 还有就是你装的西门子软件STEP7 有问题都重装.应该可以解决,我试过

网友V:
内存条和PCI插槽检查一下。

网友W(2007-12-05):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主斑接触不良造成的,你把主斑把下来重插,把CP5611也拔下来重插。5611的驱动是集成在STEP7中的

网友X:
主板问题的可能性大,还有就是要注意是否有PCI显卡的冲突,我使用双显卡是出过类似的问题

楼主:
受教了,还有几台坏的,明天得检查一下了

网友Y:
检测不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主板有问题,一个是软件有问题,就是cp5611有问题的话,如果step7正常的话,机器也能检测到的。

网友Z:
http://zclsj.qyun.net

网友AA(2009-12-01):
供应西门子PLC编程电缆PC-PPI,USB-PPI+,USB-MPI+,
批发西门子PLC编程电缆PC-MPI,PC-TTY 西门子编程电缆,西门子S7300S7200编程电缆,西门子USB接口编程电缆,西门子串口编程电缆
USB-PPI USB接口的西门子PLC S7-200编程电缆,带指示灯,对应西门子产品:6ES7 901-3DB30-0XA0 ,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为3米。
USB-PPI+ 隔离型USB 接口的 S7-200PLC 编程电缆,带指示灯,对应西门子产品:6ES7 901-3DB30-0XA0,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3米。
PC-PPI RS232 接口的西门子 S7-200PLC 编程电缆,RS232/PPI 接口,对应西门子产品号: 6ES7 901-3CB30-0XA0电缆长度为2米(2-50米可供选择)。
USB-MPI+ 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 S7-300编程适配器,带通信指示灯,对应型号6ES7 972-0CB20-0XA0 通信距离可达1公里(187.5Kbps 时)长度5米。
PC-MPI+ 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7 972-0CA21-0XA0,西门子S7-300PLC编程通信适配器,光电隔离型,外观同西门子,含RS232电缆(5米)。
PC-TTY 西门子S5系列PLC编程口(DB15)通讯接口电缆,对应西门子的型号:6ES5734-1BD20,电缆长度3米(3-20米可供选择)。
6ES7 972-0CB20-0XA0 USB 接口的西门子 S7-300/400PLC 编程适配器电缆, 5米 ,带通信指示灯,直接使用 SIMATIC Manager软件中的USB接口(国产的需要安装驱动生成串口,不可以直接选择软件中的USB接口),需安装西门子原装驱动程序,支持PG/PC主站,可替代西门子产品: 6ES7 972-0CB20-0XA0 。 MPI 端口自动适应通信速率有 19.2Kbps 和 187.5Kbps、500Kbps、1.5Mbkps DP主站通信。
6ES7 972-0CB20-0XA0 四代 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S7-300/400PLC编程适配器电缆,5米 ,带通信指示灯,直接使用STEP7 软件中的USB接口,支持PG/PC主站,可替代西门子产品: 6ES7 972-0CB20-0XA0 。 MPI 端口自动适应通信速率有 19.2Kbps 和 187.5Kbps、1.5mkbps DP主通信。现已支持200全系列PLC,达到真正意义上和原装6ES7 972-0CB20-0XA0一模一样的功能。
6ES7 972-0CA23-0XA0 RS232 接口的西门子 S7-300/400PLC 编程适配器电缆, RS232/MPI ,带通信指示灯,可替代西门子产品: 6ES7 972-0CA23-0XA0 , PC 端口通信速率 19.2Kbps ~ 115.2Kbps 自动适应, MPI 端口通信速率 187.5Kbps 和 19.2Kbps 自动适应。可使用 PC/MPI+ 连接 PLC 与第三方厂家的触摸屏通信。
6ES7901-3DB30-OXAO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S7-200PLC多主站PPI编程电缆,直接使用 STEP7 MicroWIN 软件中的USB接口,无需安装驱动程序,支持PPI 、多主站PPI、高级PPI协议,支持187.5Kbps高速通信,100%同西门子6ES7 901-3DB30-0XA0 , 3米,带通信指示灯。
6ES7901-3CB30-0XA0 隔离型 RS232 接口的西门子 S7-200全系列编程适配器电缆, RS232/PPI隔离,带通信指示灯 3米

LOGO!PC-CABLE 光电隔离型西门子LOGO!PLC通讯编程电缆,对应西门子产品号: 6ED1 057-1AA00-0BA0 ,电缆长度2.5米
LOGO!USB-CABLE 光电隔离型USB接口西门子LOGO!PLC通讯编程电缆,菱形适配器,三灯指示,长度3米
6ES7901-1BF00-0XA0 PC/MPI模块用RS232电缆/TP27触摸屏下载电缆,5米,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7901-1BF00-0XA0。
6ES7 901-0BF00-0AA0 S7-200/300PLC到西门子触摸屏连接电缆,5米,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7 901-0BF00-0AA0 。
6XV1 440-2KH32 西门子OP触摸屏编程电缆,3米,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XV1 440-2KH32
6ES7972-0BA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A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6XV1-830-0EH10 SIEMENS L2电缆 2芯屏蔽(总线电缆或PROFIBUS电缆)。
6ES7 390-1AM00 4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6ES7392-1AJ00 2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6ES7390-1AE80-0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483MM。
6ES7390-1AF30-0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
6ES7 390-1AJ30-0A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830MM。
6ES7195-1GF30-0XA0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热插拔导轨)。
6GK1561-1AA00 CP5611卡。
电话:0769-82624636分机805 13662724541 传真:0769-82624636转805
联系人:汪小姐 QQ: 396040867地址:东莞市南城区国际商会大厦 我的淘宝网址:http://shop35098236.taobao.com/
公司网址:http://www.dgycgk.com/ E-Mail:yc.lizi@yahoo.com.cn

网友AB:
CP5611卡大量现货,欢迎询价!王文娟,13995691847,QQ:912301417

另6ES5,6ES7200,300,400大量销售!

网友AC:
提供西门子总线电缆 电源
更多型号 欢迎咨询
武汉凯凯应子 竭诚为您服务
客服电话:4006169168
电话:027-50704451
手机:15807142203
传真:027-87265995
商务QQ:352393473

具体型号
6XV1830-0EH10
Profibus DP 电缆 采用实心裸铜线导体作芯线,加厚铝箔和加密裸金属丝编织层,屏蔽效果好,紫色PVC外护套。具有良好的信号传输性能。
6XV1830-0EH10 L2电缆 2芯屏蔽(PROFIBUS总线电缆)
SIEMENS 6XV1830-OEH10
6XV1830-3EH10 6XV1830-3BH10
LAPP 2170220 Profibus-dp1*2*0.64 (现 货)

6XV1830-0EH10 SIMATIC NET, PROFIBUS 快速标准电缆 GP, 2 芯, 屏蔽, 为快速安装而特殊设计,最大长度:1000m, 最小订购数量: 20m, 按米销售

6XV1830-3EH10 SIMATIC NET, PROFIBUS FC 拖缆, PROFIBUS 拖缆, 最大加速度:4 m/s2, 至少 3 百万次 弯曲次数,弯曲半径: 约 120mm,双芯屏蔽线,按米销售,最大长度: 8000m, 最小订购量: 20 m (原6XV1830-3BH10已升级为6XV1830-3EH10)
6XV1830-3EH10
6XV1840-2AU10
6XV1830-0ET10
6XV1830-0JH10
6XV1860-2R
6XV1830-0ET10
西门子工业开关电源
6EP1331-1SH01 6EP1332-1SH41 6EP1333-2AA00
6EP1334-2AA00 6EP1336-1SH01 6EP1336-2BA00
西门子SITOP电源
6EP13312BA00 6EP13332BA00 6EP13342BA00
6EP14342BA00 6EP14362BA00 6EP14372BA00
6EP14372BA10
西门子直流电源
6EP1 333-1SL11 6EP1 336-2BA00 6EP1 334-1SL11
6EP1 437-2BA10 6EP1 436-2BA00 6EP1 437-2BA00
6EP1 331-1SL11
6XV1830-0EH10
6XV1830-3EH10
6XV1840-2AU10
6XV1830-0ET10
6XV1830-0JH10
6XV1860-2R
6XV1830-0ET10

网友AD:
上海菱新机电

销售以下各种产品,

电话:021-62061936 传真:021-62061932
联系人:张小姐 手机:13166096323
QQ: 1196270816
公司网址:http://www.plcdl.com

1.编程电缆
1.1 USB-PPI USB接口的西门子PLC S7-200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对应型号:6ES7 901-3DB30-0XA0 ,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为3米
1.2 USB-PPI+ 隔离型USB 接口的 S7-200PLC 编程电缆,带指示灯,
对应型号:6ES7 901-3DB30-0XA0,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3米。
1.3 PC-PPI RS232 接口的西门子 S7-200PLC 编程电缆,RS232/PPI 接口,
对应型号:6ES7 901-3CB30-0XA0电缆长度为2米。
1.4 USB-MPI+ 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 S7-300编程适配器,带通信指示灯
对应型号:6ES7 972-0CB20-0XA0 通信距离可达1公里(187.5Kbps 时)长度5米。
1.5 PC-MPI+
对应产品号:6ES7 972-0CA23-0XA0,西门子S7-300PLC编程通信适配器,光电隔离型,外观同西门子,含RS232电缆(5米)。
1.6 PC/MPI模块用RS232电缆/TP27触摸屏下载电缆,5米,
对应型号:6ES7 901-1BF00-0XA0。
1.7 S7-200/300PLC到西门子触摸屏连接电缆,5米,
对应型号:6ES7 901-0BF00-0AA0
2.总线连接器
2.1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对应型号:6ES7 972-0BA41-0XA0
2.2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对应型号:6ES7 972-0BB41-0XA0
2.3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对应型号:6ES7 972-0BA12-0XA0
2.4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对应型号:6ES7 972-0BB12-0XA0
3. 前连接器
3.1 4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对应型号:6ES7 392-1AM00-0AA0
3.2 2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对应型号:6ES7 392-1AJ00-0AA0
4. DIN导轨
4.1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482MM。
对应型号:6ES7 390-1AE80-0AA0
4.2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
对应型号:6ES7 390-1AF30-0AA0
4.3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830MM。
对应型号:6ES7 390-1AJ30-0AA0
4.4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2000MM。
对应型号:6ES7 390-1BC00-0AA0
4.5 S7-300 PLC 用导轨 长度530MM(热插拔导轨)。
对应型号:6ES7 195-1GF30-0XA0
5. CP5611通讯卡
对应型号:6GK1561-1AA00
6.Profibus总线电缆
SIEMENS L2电缆 2芯屏蔽,紫色(总线电缆或PROFIBUS电缆)。
对应型号:6XV1 830-0EH10

网友AD:
上海菱新大量销售

联系人:付刚 手机:13524900183QQ: 280756354公司网址:http://www.plcdl.com 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668号赛格电子市场1C21

CP5611卡里面没有softnet 软件
   CP5611 通信卡为面向工业应用的光电隔离型设计,并在 RS485 端口增加了防雷击浪涌保

护电路和过流自恢复保护,全部采用工业级芯片适用于较宽的温度范围,用于实现 PC 或 PG 与 SIMATIC 网络

之间的 PROFIBUS DP/MPI/PPI 通讯连接。
通讯服务:

PROFIBUS-DP 主站等级 1 和 2
PROFIBUS-DP 从站与 SOFTNET-DP 从站
MPI/PPI 通信
PG/OP 通讯
与 SOFTNET-S7 进行 S7 通讯
与 SOFTNET-DP 或者 SOFTNET-S7 进行可兼容 S5 的通讯(基于 FDL 接口的 SEND/RECEIVE 功能)
CP5611 可适用于下面软件:
STEP7 V.52 及以上
SOFTNET-S7
SOFTNET-DP
SOFTNET-DP 从站
COM PROFIVUS V3.3 及以上
STEP 7-Micro/WIN V3.1 及以上
ProTool,ProToo/Pro
NCMPC

技术规范

传输速率: 9.6Kbps ~ 12Mbps ,对应的最大通信距离符合 PROFIBUS 标准

接口:连接 PROFIBUS/MPI/PPI ,是隔离的 9 针 Sub-D 插口

隔离电压: 1000VDC

RS485 端口具有防雷击浪涌保护器,可重复性浪涌容量: Ipp= 100A ( 10/700us , 4KV )

符合标准: ITU-TK20/21 、 VDE 0433 。± 15KV ESD (静电)保护

自恢复过流保护: RS485 端口能承受高达 60V 的电压引起的持续过电流

连接 PG/PC :PCI2.1 标准插槽
标准电压: +5VDC

功耗: 2.0W

工作温度: 0 ~ + 70 ℃

尺寸(宽 × 高) (mm) : 102×130

网友AE(2010-04-03):
东莞市家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东莞市南城区国际商会大厦 邮编:523000
手机: 13728182151 0769-23020904-806
联系人:李小姐
阿里旺旺:xianli88 QQ:1023374536 849516490
E-Mail: tianshizhilei_2005@126.com

公司简介

东莞市家诚自动化技术服务中心是专业从事自动化产品销售,技术开发及应用的高科技术企业。家诚公司本着“诚实守信, 客户第一”的宗旨,以精湛的技术、优良的品质、为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
◆我司专业研发生产销售各种PLC和人机界面用USB接口和RS232接口的编程电缆: 三菱PLC编程电缆、西门子PLC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线、松下PLC、台达PLC、永宏PLC、施耐德PLC等PLC编程电缆。
◆PLC代理主要有:永宏PLC /PLC理电池等
◆人机界面:海态克人机(HITECH )(WEINVIEW) MD204,MD306文本显示
◆西门子附件:Profibus现场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S7-300、400的前连接器、S7-300的DIN安装导轨、S7-200、300编程电缆、人机界面、海态克(HITECH)、WEINVIEW

质优价廉,欢迎大量批发!

型号 产品规格
F2-40BL 三菱F1/F2/FX2 PLC用锂电池(MAXELL ER6C) 带插头
A6BAT 三菱ANS PLC用锂电池(Mitsubashi ER17330V/3.6V) 带插头
MR-BAT 三菱伺服用锂电池(Mitsubashi ER17330v/3.6V) 带插头
PM-20BL 三菱F940用锂电池(MAXELL ER3) 带插头
Q6BAT 三菱QNS PLC用锂电池(Mitsubashi CR17335SE-R/3V) 带插头
Q2MEM-BAT 三菱QNS Q2MEM-1MBS 用锂电池
3G2A9-BAT08 OMRON CQM1 / C60P PLC用锂电池(MAXELL ER17/33) 带插头
C200H-BAT09 OMRON C200H PLC用锂电池 (SANYO CR17335SE) 带插头
CPM2A-BAT01 OMRON CPM2A/CQM1H PLC用锂电池 (TOSHIBA ER3V/3.6V) 带插头
FBT030A FUJI NB2 PLC用锂电池(TOSHIBA ER3V/3.6V)带插头
FBT020A FUJI MICREX-F PLC用锂电池(TOSHIBA ER3V/3.6V) 带插头
BR-2/3A 松下FP3系列PLC用锂电池(Pansonic BR-2/3A) 带插头
BR-2 松下FP1系列PLC用锂电池(代用品) 带插头
LIBAT-H 日立H2000 PLC/ LG PLC用锂电池(ER17/33) 带插头
BBCV2 永宏FACON PLC用锂电池(SANYO CR14250SE) 带插头
6ES7 971-1AA00-0AA0 西门子S7-300 PLC用锂电池(LS14250C) 带插头 80
SL-750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无插头
SL-360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无插头
SL-770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无插头
6ES5 980-0MA11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6ES5 980-0AE11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6ES5 980-0AA21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6EW1000-7AA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6EW1001-0AA 西门子S5 PLC用锂电池
DVOP 2060 PANASONIC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用锂电池带插头
JZSP-BAT01 YASKAWA SIGAMA-2系列交流伺服用锂电池带插头
ER6C(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 无插头
ER6(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无插头
ER17/33(2/3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无插头
ER17/50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无插头
ER10/28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无插头
ER3(1/2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无插头
ER3S(1/2AA) 3.6V MAXELL 麦克赛尔锂电池无插头
CR14250SE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无插头
CR14500SE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无插头
CR17335SE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无插头
CR17450SE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无插头
CR12600SE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无插头
CR2477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
CR24503.0V SANYO 三洋锂电池
ER3V/3.6V TOSHIBA 东芝锂电池 无插头
ER6V/3.6V TOSHIBA 东芝锂电池 无插头
ER17330V/3.6V TOSHIBA 东芝锂电池 无插头
BR2/3 A3.0V PANASONIC 松下锂电池 带插头
BR-A3.0V PANASONIC 松下锂电池 无插头
BR-C3.0V PANASONIC 松下锂电池 无插头
BR-CCF2TH6.0V PANASONIC 松下锂电池 带插头
LS14250C3.6V SOFT 锂电池 无插头SIZE 1/2AA
LS14500 3.6V SOFT 锂电池 无插头SIZE AA
LS265003.6V SOFT 锂电池 无插头SIZE C
LS336003.6V SOFT 锂电池 无插头SIZE D
TL-5151 TADIRAN 锂电池 无插头SIZE 1/2AA
WG高温锂电池 石油堪探钻井用高温锂电池工作温度到150度
A98L-0031-0004 FANUC CNC 用电池Alkaline AA cell
A98L-0031-0005 FANUC CNC 用电池Alkaline D cell
A98L-0031-0006 FANUC CNC 16i/18I用锂电池 (松下BR-2/3 3V带插头)
A98L-0031-0007 FANUC CNC 16i/18I用锂电池 (松下BR-C3V带插头)
A98L-0031-00011 FANUC CNC 16i/18I用锂电池 (CR17450SE 带插头) FOR Beta
A98L-0031-00012 FANUC CNC 16i/18I用锂电池 (CR17450SE 带插头)
A98L-0001-0902 FANUC CNC 16i/18I用锂电池(松下BR-CCF2TH 6V) alpha drives
A06B-6073-K001 FANUC CNC 16i/18I用锂电池
A02B-0177-K106 FANUC CNC 16i/18I用锂电池(CR17335SE 带插头)
A02B-0200-K102 FANUC CNC 16i/18I用锂电池(CR17450SE 带插头)
中文名称 原装型号

Profibus总线连接器(90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12-0XA0
Profibus总线连接器(90带编程口) 6ES7972-0BB12-0XA0
Profibus总线连接器(35不带编程口) 6ES7972-0BA41-0XA0
Profibus总线连接器(35带编程口) 6ES7972-0BB41-0XA0
Profibus总线电缆 6XV1 830-0EH10
20针前连接器 6ES7392-1AJ00-0AA0
40针前连接器 6ES7392-1AM00-0AA0
CP5611卡 6GK1561-1AA00
DIN导轨(830mm) 6ES7390-1AJ30-0AA0
DIN导轨(530mm) 6ES7390-1AF30-0AA0
DIN导轨(480mm) 6ES7390-1AE80-0AA0
热插拔导轨(530mm) 6ES7390-1GF30-0AA0

网友AF(2010-08-02):
www.xtgkw.net/

信通工控 www.xtgkw.net
信通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业批发销售:三菱PLC编程电缆、西门子PLC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松下PLC、台达PLC、永宏PLC、施耐德PLC等PLC编程电缆,PLC编程电缆、Profibus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PLC锂电池,CP5611卡,特价供应文本显示器MD204L及生产销售世界各国.
欢迎你的来电咨询:我将为你提供优惠的价格,优质的产品,热情的服务!

联系人 殷小姐:13712205835 电话:0769-23023536
工作QQ:1012208580 工作QQ:1550238585/819463705 工作QQ:1442260523
公司网址:http://www.xtgkw.net/

公司地址:东莞市南城区商会大厦
本公司专业生产批发销售各种(PLC编程电缆 人机界面电缆 下载电缆 各种原装PLC锂电池 订做非标准电缆
Profibus总线电缆,连接器,DIN导轨,CP5611卡 文本显示器)

PLC编程电缆(三菱 三菱 欧姆龙 松下 台达 永宏. 富士 施耐德…人机界面电缆…西门子S7-200/300/400PLC适配器编程电缆(S7-200:6ES7901-3DB30-OXAO 6ES7901-3CB30-0XA0 300 /400: 6ES7 972-0CB20-0XAO 6ES7 972-0CA23-0XA0)
各种原装PLC锂电池(三菱 西门子 欧姆龙 松下…麦克赛尔锂电池…
三洋锂电池. 东芝锂电池…….)
西门子附件(Profibus总线电缆,连接器,DIN导轨,CP5611卡)文本显示器

网友AG(2015-07-21):
对: victor1981 有没有工控机出售呢? 内容的回复!有的,QQ:464094752

网友AH(2016-12-29):
引用 网友A:
你思路改变一下,先试CP5611好坏,用一台新计算机+...

网友AI(2019-07-1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