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求助-变压器在短时间内急剧升温,请各位给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2006-07-08):
[b][b]我公司的10米立车的电控柜的内的一变压器在短时间(2-3个小时)内就急剧升温到90度左右.变压器是380变220的,用于为整个机床控制系统中PLC提供电源的;变压器的容量是250VA的,后来我们换了630VA的还是有同样的问题.请各位高手给分析一下啊!急啊!

网友A:
应该属于正常温升:
1)电压是否偏高..
2)柜内散热不畅..
3)先测一下变压器一次侧电流,如果电流没有超限,铁心温度又明显高于线圈温度,变压器设计磁通密度高,铁心温升高..简单解决办法
是去定做一个460V/265V的500VA代替原来变压器..

网友B:
是不是用在伺服电机上的啊?如果是用在伺服电机上的,我公司就有一种盒式的伺服变压器,不发热,抗干扰.体积也很小,7500VA以下的只有两包烟大小.李生 13590106171

楼主:
谢谢,老蔫!定做一个460V/265V的500VA代替原来变压器,原变压器的输出端是给三菱PLC使的;它要求的是220V的电压啊!265V的电压是不是太高了,能不能使啊?请各位高手赐教,小容量(250VA--630VA)的变压器持续工作在90-100度是不是正常?可以长时间的使用吗?

网友A:
注意:U1/U2=460V/265V=380V/220V! 你的变压器输出仍是220V!!
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变压器的磁通密度降低20%,减小铁心发热!
找个钳型表侧一下变压器的最大工作电流,由此估算一下变压器的容量,加50%以上的容量裕度,线圈就不会发热..
如确定是铁芯发热就按前面讲的降低磁通密度的办法做..

网友C:
温度到90是很正常的,可以继续使用。变压器本身是个发热体,在b极绝缘的情况下到110度也没问题。可以咨询我 133252158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