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128M 扩展模块数量有限制么?

楼主(2006-07-08):
CPU FX2N-128MR,带了5个FX2N-16EX输入模块,和1个FX2N-4AD4 模拟量输入模块,请教:还能加一个输入模块么?

网友A:
可以,FX2N可带8个模块。

网友B:
plc扩展模块都有限制.小型的一般最大是8块,有的还更小,这是它的扩展能力有限.8块是因为其模块寄存器最大存8个。大型的也有限制,一个扩展板上有的是12个、有的是8个.
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