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又是电机的问题————我是新来的菜鸟 真是爱死这地方了 可以不停的问问题

楼主(2006-07-09):
新来的菜鸟 问题忒多 先谢谢各位老师
因为有人说电机有异响 判断是轴承坏了 于是我们几个人(都不是什么高人)也没试电机就把轴承给换了 重新装好后才试运行 结果发现还是有声音 初听象是哗哗的水声 有规律但是频率不快 我认为是滑堂的声音 再次拆开电机后发现转子表面的靠后端盖的边缘有些轻微的滑痕 但是定子上相对的部位又没发现 定子的中间部位倒是有些痕迹 相应的转子上部位又没发现 我们对表面进行打磨后装机时又发现 外壳上面一个固定后端盖螺丝的端子开裂了 然后我一位爱紧螺丝的同事狠狠的表现了一下 它就干脆掉下来了
所以我判断 是因为后端盖的受力不均匀 造成了轴中心的偏移 使转子的边缘与机壳上什么东西产生了摩擦 虽然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 不知道这样判断对不对
另外我想问问外壳坏了 怎么修 可以焊接不

网友A:
外壳坏了,可以换,慢慢来,会成为高手的,

楼主:
只能够换电机外壳么??

网友B:
你看看转子还直吗

楼主:
外壳只能换 那不是很麻烦~~~

楼主:
看转子直不直 是就用眼睛看还是用什么工具量啊

网友C:
电机厂的吗?怎么电机可以随便拆???

网友D:
一般电机外壳坏(多数电机外壳为生铁),可以临时的用焊接方法补救,但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有只听声音并不能很好的判断轴承的好坏:一个是听的时候,听的方法,二是是否带负载听,三是现在的轴承质量差,与其标明的级数不符,四是很多时候明显的听到异响的时候,电机基本上报废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ugong在 2006-7-10 13:22:00 发表的内容:
一般电机外壳坏(多数电机外壳为生铁),可以临时的用焊接方法补救,但用不了多长时间;还有只听声音并不能很好…
-------------------------------------------------------------------------------------
还是要换外壳啊 那不整台电机差不多就报废了么
我现在最想知道得是那种响声是怎么来的~~~那不象是轴承的声音 --虽然我没什么经验

网友E:
哪里有什么异样
就换一下

网友F:
首先要知道异响在哪个部位,方法是用顶着怀疑异响位置用耳朵靠近螺丝批判断响声.然后再根据响声特点再加以判断哪样可以把范围慢慢缩少.我想找出问题就不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