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机换档太快烧保险?

楼主(2006-07-09):
最近厂里的50T天车老是烧保险,两台20KW双速升降电机,只要速度从慢档向快档转换马上烧保险,郁闷了半天,以前还有2S左右的起动间隔,现在是同时起动,不知道是不是起动电流过大造成还是转换是发生短路造成呢?希望大家来探讨一下?

网友A:
熔断器不象开关那样,有长延时和短延时功能,所以说直启动很容易烧保险。

网友B:
速度从慢档向快档转换马上烧保险为何不把保险(快熔)加大一级呢??在电工学里不要老照书本套.....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网友D:
现在同时启动,负载就变大了啊,瞬时电流也大了啊

网友E:
建议电机错峰启动

网友F:
强烈建议:采取延时保护,就是说在慢档启动若干时间后才能换快档。光加大保险,而不考虑电流变化的大小正常与否是不行的。如果只加大保险就能工作,很快你就会发现线路中有不正常的发热现象;交流接触器过度烧蚀等等问题;同时电机的工作寿命也会大大缩短。书本理论和实际操作是紧密结合!

楼主:
最爱挑毛病说得对,我先前用的就是100A的保险,再加大的话就只能是烧电机啦!不过现在好了,我把过流保护给弄好了,现在起动两台电机之间有1S的起动间隔!谢谢各位

网友G:
电机启动时电流会比平时增加好几倍,象你这种情况,应该电流已达三倍额定值左右,所以错峰启动,间隔启动最理想

网友H:
不是问题的问题,检查控制线路与主电路相序.请先说一下电机的种类,因为双速电机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