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运行显示OH1

楼主(2006-07-09):
安川G7,11KW送电显示正常,运行到19-25HZ之间时,(就是报警发生在运行到19-25频率段内,)报OH1,检查问题出在主板.请问是哪个部位的问题!

网友A:
安川G7报OH1,说明变频器散热片过热。原因:①变频器冷却风机停转;②变频器散热片的温度超过了L08-02的设定值或105℃的温度。
如果变频器长期运行在低频慢速段内,散热片确实很热,则需要另装冷却装置。

楼主:
没有接负载就OH1.三热很好的

网友B:
内部小风扇坏了。

楼主:
谢谢两位的回复,在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C:
我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运行就显示OH1,风扇也正常运行,不只故障出在哪里?

网友D:
或者是风扇过脏,导致损坏!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C:
不可能吧,我的可是新的变频器啊,才出去一天就坏了,真郁闷

网友C:
我的是5.5KW的

网友E:
呵呵!这么强,才一天就坏了!高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eriesNumber=TEPCP306&PingPai=TE&FType=ProductSeriesTree

网友F:
查L08_02

网友G:
台安变频器报ERR.6 是什么意思?

网友H:
控制板热保护电路有问题

网友F:
    ERR.6    通讯失败。

网友I(2006-10-26):
是内部小风机故障,本人已遇多次,或风机检测线断

网友J(2007-03-31):
我正在经受OH1的折磨,5.5KW的上电就报,风扇都正常,有没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的误报,有人知道G7的温度传感器是什么规格的呀?

网友K:
一般是那个检测的小风扇坏,风扇是好的那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L:
那个带检测的小风扇坏也会导致这样的报警!我有一台使用大概三四个月的G7-11KW,成色很新,价格优惠.有意者可联系
杭州信达13064750345

网友J(2007-05-12):
我已经解决了,是连接传感器的插头线短路而着成误报

网友M(2007-08-20):
 安川G7 2.2KW   2台   3.7KW   1台  全新无包装。13355210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