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求助F0034故障

楼主(2006-07-09):
我处有一台ACS550-75KW的变频设备,工作方式为一拖二,由PLC控制,在1#泵运行6小时完毕倒换2#泵时变频器会报F0034故障,复位后重启正常,控制逻辑是先断运行命令信号1秒后再断输出接触器,1秒后投入2#接触器,2秒后输出运行命令信号;不是每次都报此故障,有时运行十几天都不报一次!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1.我估计你采用的矢量控制。
2.我估计你停车方式为积分停车。
3.改进方法:1)使用标量控制。2)采用自由停车。

楼主:
我采用的是V/F-PID控制,停车为自由停车,
不知道问题在哪!请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A:
建议:
试着将3001改成3
3021改成5%-10%某个值。
因为我怀疑你们的PLC设定值偶尔有丢失。

网友B:
传动:你对ABB变频器很熟,我经常与它打交到.也碰到不少问题.能告诉我你的联系方法吗?我的邮箱:xusirjun@163.com 谢谢!

网友A:
小弟的邮箱jinguo_li@sohu.com。有问题多交流,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