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相步进电机的接线方法,急!

楼主(2006-07-09):
两相步进电机有四根线,其中两两电阻很低,请问是不是电阻很低的接到A或B组上去就可以?

楼主:
希望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A:
其实就是两个绕组,将两绕组的一端做成一个公共端,另两个头分别接A,B相即可.

网友B:
对其实就是两个绕组,将两绕组的一端作成公共端,另两头分别接A,B相即可!

网友C:
没有说明书吗?最好是看看

网友D:
     有好多种接法,可到网上查看?

网友D:
          有好多种接法,可到网上查看!!!!!

网友E(2008-04-25):
首先,从驱动器方面考虑,目前大多数两相步进电机的驱动器是采用全桥输出的四线接法,如果两相步进电机也是四线的,驱动器按照电机的标称电流设定,应该说是正确的,而且效率最高,输出转矩能够达到最大值。目前,新生产的步进电机大多是这种形式的。3F3r2\(~.y:G*i7q w
而目前网友大多是买的二手早期生产的步进电机,多是两相六线制的(四组两对串联线圈,每对有中心抽头),还有少量八线制的(四组两对独立线圈)。
是两相六线制步进电机有两种接法,第一种是舍弃中心抽头接两端,实际就是将每组的两个相线圈串联起来使用,电机堵转矩大和效率高些,但是高速性能差。第二种是接中心抽头和一端,这种接法电机高速性能好些,但是每相有一组线圈空闲,堵转矩小和效率低些。目前网友大多是采用第一种接线方法。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两相驱动器的电流到底应该设置多大正确,一般还都是按电机标称电流值来设定,这就出现了前面提到的电机效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