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7-09):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个问题,有一台250KW的电机,现在用星三角起动,请问转换时间要多少!!!接触器要多大!!

网友A:
主接触器是500A(估算,可以查电机额定电流),星形可以用300足够.

网友B:
500A 500A 300A 25S

楼主(2007-03-02):
25s好像不行哦,现在用的是50秒左右

网友C:
最好用频敏启动

楼主:
以前是软起动的,坏了开改星三角用

网友D:
   我可以修软启动器

楼主:
软启动总是显示电源报警不知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帮帮忙是什么问题

网友E:
软启动器有超压报警,可查电源电压,有的软启动器有超压范围设定,可改变设定来解决.
  启动时间因负载而定,最好的办法是看启动电流,当启动电流回落时,就可转为运行.25S?太长了,除非球磨机、风机一类的重负载。

网友F:
250KW,兄弟最好是用软起之类的东西来起动,
星三是不是大了点呀

网友G:
250kw用星-三角启动是大了!

网友G:
启动时间等电机到了额定转速就可以从星形切换到三角了.

网友H:
不建议使用星三角启动!如果你非要使用的话,主接触器可以用600A的、星短接接触器可以使用400A的。

楼主:
到额定转速的时是要怎么计算呢?

网友I:
为何不用自偶降压启动。星。三角启动对变压器有伤害/。你的接触器选的还小应该是800A。600A

网友J:
我建议你还是采用软启动不要采用星三角,也可以采用电抗器啊

楼主:
以前是用软启动的,坏了暂时用星三角代用下

网友K:
1、Y接接触器选500A;
2、接入电源的接触器选: 500×1.5 ≈ 800A;
3、△接接触器选500-600A;
4、时间看电流表的读数明显下降为准,及时切换。

网友H:
使用接触器的大小是人者见仁,智智者见智。以本人在设计及实际使用中的经验看,主电源接触器应在电机额定电流的1.2-1.5倍,短接接触器应在电机额定电流的0.8-1倍之间。对于转换时间上根据负荷的性质是有很大区别的,我建议使用JL7型三相电流继电器进行以电流为主的转换方式。

楼主(2007-07-18):
谢谢各位高手给我的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