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全都烧了

楼主(2006-07-09):
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电机一起全部报废!请帮俺分析下谁是罪魁祸首.(其他电机电器没事)

楼主:
补充:断路器,接触器烧触点

网友A:
罪魁祸首应该是设计的,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电机是不配套....

网友A:
断路器/接触器容量小了

网友B:
都是多大功率的?型号?

楼主:
新三毛,怎么会不配套呢?接触器不是频繁启动.
大头鱼,分别是40A-32A-安川15KW-11KW/4

网友C:
可能原因:1.某相短路;2.变频器整流部分某硅管击穿短路;3.断路器/接触器裕量不足。

网友D:
可能某地方短路,但接触器触点粘在一起了,分不开了,

网友E:
我觉得罪魁祸首是电动机绕组绝缘击穿短路。

网友A:
怎么会不配套
安川15KW,用接触器应该60A,断路器80A,并且质量好动作快...
断路器-接触器-变频器-电机一起全部报废来分析...
应该是电机烧毁,变频器不保护或者来不及保护(设定问题),变频炸模块短路,过流,断路器来不及反应就.......就...完...

楼主:
谢各位,查出是电机进水了.看来我要检查其他电器了,我还是怀疑电器质量.

网友B:
接触器小,造成触电焊死。断路器选的也小。变频器带电机虽说启动电流没有直接起大,但是断路器、接触器的选型也应该稍微大一点,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在20A左右,所以你的配套件有点小。

网友F:
电机短路

网友G:
为何没有在变频器进线端加快熔呢?
应该是电机短路造成的,可能断路器的质量也有些问题!!!
接触器是因为短路电流大所以烧坏触点!

网友H:
可能是短路 短路电流太大 断路器容量不足分不开

网友I(2006-10-06):
电机进水?变频器这样会保护呀,是不是用的垃圾变频器?

网友J:
我认为问题不简单!如果单是电机短路!变频器会保护.再则短路器会跳!如果变频器内部短路,电机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吧!短路器也会跳!接触器短路,后面的电器问题也不会有多大影响!短路器还是会跳的!!我看是不是在烧的时候,这些电器是380V的,是不是电压波动,瞬间电压很高,导致这所有的电器都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