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如何把0—10v电压转化成0-24v电压

楼主(2006-07-09):
生产线的张力控制系统用的张力控制器输出为0--10v电压信号给变频器作为力矩补偿信号。现在想改用把信号直接给磁粉离合器,但是一般磁粉离合器的输入信号是0-24v,请教有什么办法转换?

网友:
没见过这样的转换模块,大概要自己做了。

网友A:
如果要求0-10V对应0-24V一一呈线性变化,加一同向放大电路,是否可行,反向端对地接10K电阻,对输出端接14K。

网友B:
很简单,,,0-10V转为0-24V,,找我,,我们公司做各种仪表,可以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做个转换模块,,几百块钱,收费低的可怜!!!!!!!!!!!!!!我QQ:287173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