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热继电器选择

楼主(2006-07-09):
请教各位,320W AC380V的电机(风机)用多大的热继电器,它的额定电流怎么计算?请专家赐教.

网友A(2006-08-10):
P=√3*U*I*COSφ
根据此公式计算。电动机铭牌应该有额定电流的值。
若热继电器串于电动机线回路,选型按此电流值;若串于电动机相回路,选型按此电流值的1/√3选。

网友B: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