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温度的控制

楼主(2006-07-09):
请问高手,就是有温控仪,固态继电器,热电偶,组成的控制电路,但是实际温度与显示的温度差异很大,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热电偶与温控仪匹配吗?不要把K型(热电偶)与E型(温控仪)乱套了,温控仪需要调整的....

网友B:
温度补偿有算吗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牌温控表,温度是偏大还是偏小
偏小有可能是:
1。有可能是温度传感器装的位置不好
2。传感器的精度及补偿导线不好
还有远距离传输PT100比K型好

网友D:
可能是仪表的输入规格没选好,仪表没有自动补偿,没有用补偿导线,不是同一个测温点

网友E:
这有很多原因的:
1.常识-如果你把热电偶放的位置偏离加热部分太远的话,就会这样
办法:尽量把热电偶安装离加热上部近点
2.上述硬件问题
办法:更换硬件
3.温控仪与热电偶本身设置问题
办法:需重新校整,有些智能型要重新设置.

网友F:
你说的实际温度是指的热电偶测量点的温度吗?如果是,就是你的热电偶和温控仪的设置和型号的匹配问题.还有就是你采用几线制的,考虑过温度补偿吗?

网友G:
温控器要显示正确要与选用的传感器相对应。如传感器是热电偶时连接导线要用补偿导线。铂电阻要三线制用铜导线就可以了。
提供者:宇电自动化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H:
热电偶与温控仪的选择有问提。顺便问一下:温度多高?

网友I:
还有要看你的加热器的工作环境,我就搞温控的,我公司是生产烤箱的有想和我共同探讨的可以发邮件到我邮箱zys2508359@163.com

楼主:
温度不高才200-300度啊,热电偶的线,可不可用普通的电线啊.还是一定要屏蔽线啊.谢谢各位.

网友J: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K:
热电偶最好用补偿线,用普通线会有干扰和温度偏差,楼上各位说的都有可能,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判断,你能不能把你的使用情况详细的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