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工程师

楼主(2006-07-09):
有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用三角带传动三个风叶,35HZ风速,起动很慢,象是睹转,昝麽解决?

网友A:
这种情况可能是在启动过程中因电流较大导致限流,在启动时您可以通过显示看看是否有过电流限制的情况,如果是这样,需要调长加速时间。

网友B:
这个牌子的变频怎么就这么多事呢???

网友C:
楼上朋友说的有点偏颇
有人注意的产品是因为产品的受众比较广,关注和反馈才比较多,如果一个品牌用户很小,肯定是没人说什么的,说了也没有知道。
论坛上常见的都是一些知名品牌,在这里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难道它们也都是事多吗?
 国人现在有一种误区,使用一些进口知名品牌,出问题他会想是不是自已的原因,真是产品的质量的时候,也会想可能是自已遇到不好的了,谁的产品还能一点问题没有呢?基本上不会对这个品牌产生怀疑和抵触,除非经常坏。

 但用国货的时候,心里首先是把它定位在一种低端的产品上面,心里是很有些瞧不起的,一但出问题,第一反应就是你的产品不行,很少去想是怎么造成的,其实有很多都是使用不当、电源、环境等外部因素引起,相信大家可能都遇到过
  而且国外品牌出问题和客户沟通起来比较方便,说明原因一般客户能认可,国产的品牌就算客户已经知道是自已原因造成,还是会说你看我**品牌的就不出问题,你的就不行,还是你的不好!!!
这是品牌的美誉度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能行成的。
 但出从侧面说明了国人的一种自卑的心态,不能用同一种眼光看待国货。
 希望我们国产的品牌能够自强!
 国货现在也有一定的误区,厂家一味的想在功能上和名牌看齐,其实他们更应当先做好产品的稳定性,降低故障,多数用户用到只是一些基本功能,做好稳定性,建立用户的信任才是主要的。
 国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希望有一天能看到自已的名牌。

网友D:
说的很好,国人就是这种心态,总觉得外国的好,其实跟共况和保养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D:
英威腾的产品从质量和软件功能上都有质的飞跃,v/F系列早已相当成熟,矢量的也不错

网友E:
三楼的兄弟说的有道理.佩服.

网友F:
说的好,国外的好吗?服务就是个问题。要不就是件坏了国内买不着。态度更是问题,有的在保修期还要你的费用那。

网友G:
下面引用由落叶清风在 2006-7-26 13:21:00 发表的内容:
  说的好,国外的好吗?服务就是个问题。要不就是件坏了国内买不着。态度更是问题,有的在保修期还要你的费用…
--------------------------------------------------------------------------------------------

网友H:
国货当自强!讨厌小日本,但变频确实适合中国的工况!

网友I:
我在用INVT 矢量变频器时 发现接差动式编码器无法正常工作
????

网友J:
要改进技术!

网友K(2006-08-09):
国货当自强

网友A:
回复菜鸟888:
目前我们的标准PG卡可以接受集电极开路和推挽型输出的编码器信号,如果是差动型编码信号需要改PG卡的参数才行。

网友L(2007-01-25):
我在的公司代理的就是英威腾,我是做维修和售后的,从去年至今我没修过一台英威腾的机子,维修西门子和ABB 台达等进口机器较多,尤其西门子,拿回来的10台有9台是模块黑了,很多用户问我哪种变频器最好,我说没有哪种最差,看你怎么去使用和保养,很多配套的变频器直到坏了才拿下来,你说能不坏吗,再说用户也没办法,机器不能停啊,我的建议多支持国货,如果你很信得足老外的也无可厚非.

网友M:
支持英威腾,抵制小日本

网友N:
国产变频器的性价比也挺高的比如深圳汇川在拉丝机上的单变频
双变频

网友N:
进口的也不应定就不坏呀,关键是故障率的大小,和售后服务

大菜鸟!

网友:
英威滕变频器我用得挺好的,2006年我用了20多台....故障的确很少,很省心,但是价格比其他品牌高了不少......我想问一下,我能否直接从深圳英威滕公司进货?我是大连的,我讨厌马经理!不想和他打交道!QQ:623068730

网友A:
谢谢楼上对我公司产品的支持,您反映的问题我们会向我们负责大连地区的人员去了解情况,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沈阳办事处的吕经理(024-31502457/58)反映一下,看看是否能找到解决的办法。谢谢!

网友C:
清心:
英威腾外引面板可不可以做一种有电位器的?
面板调节频率上升下降时间太长,可不可以把面板显示频率从小数点后两位变成一位,如何设置?

网友A:
ytltkj:
这个问题实际客户反映的确实很多,我们也和研发部门讨论过,只是由于这一改动需要重新设计的东西非常多,可能会影响目前产品的稳定性,决定不改动原设计,这样会给不少用户带来一些麻烦,我们对此希望客户能理解。
关于用键盘上下键调速器较慢的处理方法有两种:
1、用shift键移动数码位,可以很快进行调节。
2、修改P5.08(CHF)的频率变化率,以加快上下键调速的变化速度。

快过年了,祝您万事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