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力的闭环控制

楼主(2006-07-10):
张力的信号如何配合与主速同步升降速,实现张力的闭环控制

网友A:
SZK-1B张力控制器可对塑料薄膜、纸张、铝等多种基材进行张力控制。具有反应灵敏、滞后小,控制精度高和操作方便等特点。改变了一般张力控制器有温度偏差的缺憾。其适用范围也相当的广。可以用于:包装、印刷、纺织、烟草,食品等多种机械行业。是印刷机、复合机、造纸机、涂布机,胶带机等机械设备的理想张力控制装置。

一、性能指标

     1、电源电压:AC 220±10%,50~60Hz。
       2、输出电压:DC 0~24V
       3、输出电流:0~3A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4、控制精度:≤0.2%  (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5、停车时瞬时力矩Mmax随设定值增大而增大,可在设定值的
               0~150%范围内调节。
       6、瞬时力矩维持时间(即刹车延时):0~10秒。
       7、张力调节范围:0~100KG。(可根据实际需要定制)
二、工作原理:
利用装在张力检测滚筒两端的微偏式张力传感器检测出基材张力,使检测出张力和设定张力进行比较,通过PI调节器运算,自动调节磁粉制动器的励磁电流,保持基材张力恒定。
本控制器具有自动控制和手动控制两种控制功能:
1、自动控制
仪器每次启动时的制动力矩为零,以防止启动时主机的瞬时拉力太大,而此时卷轴又有制动力矩,使基材有被拉断的危险。主机启动时,制动力矩和基材张力平稳上升,直至基材张力与设定值一样时,系统将会保持这个值(即恒张力)。随着放卷基材直径减少,制动力矩也会逐渐减少,始终使张力保持在一个恒定的值。主机停车时,制动力矩M将会瞬时上升至Mmax并维持一定的时间,以克服基材在放卷途中因主机停车瞬间而产生松卷。
2、手动控制
系统开环工作,调节电位器设定值能使制动力矩线性变化,当设定值不变时,磁粉制动器励磁电流恒定不变(恒力矩),此时张力表仍能显示基材张力。
三、操作说明:
(1)控制仪接通电源,选择开关置手动档位,在传感器为零压力的情况下按CE键先将PY201表检测值清零,再在PY201表上设定需要的张力值后(先按一下功能转换键,然后通过按移位健来改变要设定的位数,再通过增值键或减值键来改变数据,以达到实际所需要的设定值。),然后把选择开关置自动档位。接着方可开动主机马达,外部联锁开关与主机同步启动以后,张力控制器开始工作。
(2)手动控制:手动力矩的调节范围一般在0~24V之间,向左旋时输出变小,反之变大。(每次调节的时候,应该先把手动力矩调到最小,包括下面的刹车延时和制动力矩每次调节时都应该先调到零位,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再慢慢调大。)
(3)刹车延时:一般控制仪延时范围在0~10秒之间,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来调节设定。
(4)制动力矩:制动力矩的最大输出范围为控制仪输出范围的150%,一般设定其值为设定值的150%左右(即如果设定值在10KG时控制仪输出为8V时,则制动力矩一般设定在12V左右。)
2、注意事项:
(1)每次控制仪接通电源前必须置选择开关于手动档。
(2)在每次主机启动时,必须先把张力控制器的选择开关置于自动档(最好等待几秒钟)方可开主机马达。
(3)在主机运行过程当中,切勿随意调节选择开关,以免控制仪瞬时制动力矩太大而使基材被拉断。(操作过程中请勿必遵循此操作说明)
3、PY201显示表操作说明:
1)显示:
(1)PV显示窗:四位0.5'LED数码管,在测试状态显示实际(即过程)压力测量值;在设定状态显示参数代号。
(2)SV显示窗:四位0.4'LED数码管,在测试状态显示PID设定值;在设定状态显示被修改参数值。
2)指示灯:
     AL1—-上限报警指示灯
     AL2—-下限报警指示灯
     CAL—-标准状态指示灯(自动校准时,灯闪烁)
     MAN—-手动状态指示灯(自动方式时,等灭)
3)键盘:
     M/A:手动/自动方式切换键
     CE:清零键(清零自校时,传感器感应头必须是零压力)
     CAL:校准键(一般不使用此键)
        :转换(功能)键
        :移位键
     ▼ :减值键
▲ :增值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