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日立SJ200变频器通讯问题

楼主(2006-07-10):
台达DVP系列PLC与日立SJ200变频器使用RS485,MODBUS,RTU模式通讯,参数设置:9600,8,N,2。PLC程序与变频器设置没发现有问题,可数据写不进去。通讯目的为改变频率调速。有高手请指点。谢了!

网友A:
是不是通讯冲突造成的呀,我原来也是因为通讯程序冲突所以无法往变频器里写数,不过这是个人意见。
希望你能尽快找出原因。

楼主:
程序应该没问题,和台达变频器通讯很正常,只是模式由ASC11改为RTU(M1143置位)别的差不多,RS指令,MODWR便利指令都试了,实在没法了,各位同人有此方面经验的请帮助.

网友B:
你现在的问题是:台达PLC和日立变频器不能通讯,还是PLC与变频器通讯之后不能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
应该是不能通讯,因为没有回传数据

网友C:
1.检查硬件线路。
2.检查变频器参数,是否变频器设为通讯控制模式,是否与PLC间的通讯格式,站号,通讯速度一致?
3.仔细检查RS指令发出的格式是否符合日立变频器通讯报文格式。 4,用一般的串口调试软件试一试,看是否数据有回应。

楼主:
变频器将面板卸下,插头5、6为RS485+ -,DIP开关485,参数A001频率指令来源03 MODBUS输入,C71通讯速率05 9600KB,C72站点1,C74奇偶00 无,C75停止位2
  变频器格式:1地址、2功能码、3寄存器地址(高位)、4寄存器地址(低位)、5数据(高位)、6数据(低位)、7CRC(低位)、8CRC(高位)。
  这个格式与台达格式应该一样,它有一个帧头帧尾,但帧头帧尾为空闲位。

网友D:
crc没算错吗?再有高低位确认没有搞错?西门子的高低位就和别人不一样。另外头码尾码尾空闲是什么意思?不要加吗?还是用时间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