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双元QCS定量上下差20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7-10):
各位高手,我公司使用的双元QCS出现如下故障:显示值与实测值不符,且不断变化,但曲线显示良好。另一台定量显示值上下20克左右,基本已无参考价值,我已更换了所有能换的元件,定量膜完好且无泄漏,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2007-05-24):
你可以联系浙大双元公司给你维护,没有如果相差20克肯定是设置问题,现在浙大双元的水平不可能这么差,我们厂用的控制精度很高的。稳定性也很好,1年了也没出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