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富士G11-7.5KW

楼主(2006-07-10):
好久没来了哈,我在这儿向大家问好!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富士G11-7.5kw.上电显示什么都正常,而且频率也可调,但是只好一运行,就没有输出,频率是0HZ.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你的模块是好的吗?也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参数初始化试一试!

网友A:
检查一下驱动电路!

楼主:
模块是好的呀,好像主板初始化不了

楼主:
现在看到问题了,我在输出监视里面看,显示的是"LU",请问一下,这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B:
你的P,P1端子是否连接,并紧固

网友C:
"LU"查查使用手册就行了吧,我也记不得了,

网友D:
驱动板坏了QQ:15487343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

网友E:
欠压保护啦!是不是你的接触器没有吸合!

网友F:
是频率在0HZ还是在设定频率?我遇到一次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