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11-7.5KW求助

楼主(2006-07-10):
 现在看到问题了,我在输出监视里面看,显示的是"LU",请问一下,这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A:
低电压故障。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电源电压

网友C:
整流故障吧

网友D:
李老师:

   请问安川G7 11KW Q6 ,Q15,Q32 可用啥管字代用

网友E:
驱动板坏了.qq:15487343 E-mail:tlfzfglasses@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