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变频器输出电缆长度的问题

楼主(2006-07-10):
各位大家好: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般变频器的输出电缆都有规定,比如150M或者200M,现在现场到变频器的距离有800M,对变频器和电机有什么影响?效率会不会降低?怎么计算?
请大家帮帮我!

网友A:
通常变频器连接到电机的电缆长度要求不能超过50m,使用屏蔽电缆不能超过25m;当电机和变频器的距离超过50米时,由于长电缆对地的寄生电容效应,导致漏电流过大,易频繁发生过流保护,须加输出电抗器补偿,补偿值根据选用的变频器手册选型

网友B:
电缆长度不得超过300米,因为电缆含阻抗和容抗.而且都和长度成正比.在买电缆时,可以要求电缆厂家提供相关数据.
要解决只有一个办法.加中继器.
我的联系方式是:13916858908

网友C:
能说说加中继的原理吗

网友D:
其实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考虑到电缆太长,产生的压降,也就是你可能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电机需要的电压,然后考虑加输出滤波器,加电抗的主要作用是抑制电涌,在这里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