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xa串口服务器de334连接关闭的问题

楼主(2006-07-10):
    现场设备是两台ingersoll-rand空压机,用moxa de334通过rs485转rj45挂在一个hub上。另有一台ifix 3.5,用mb1 7x读空压机的数据。
    用moxa自带的monitor软件监控发现,有数据收发的端口,比如说1号口,每隔2小时左右connection status就会变成close,从而造成通讯中断,mb1读不到数据。在这2个小时之内,connection status会有闪到close几秒钟再闪到open状态的情况。另外几个没有数据收发或者没有连接空压机的端口connection status反而一直是open状态。把线缆换了或者改变端口仍然有此类情况。
    向moxa的工程师咨询说可能是de334的电容坏了。但送去检修又没发现任何问题。
    求问题原因和解决办法。

网友A:
一般来说,象你这样的情况,更新一下firmware就可以解决,如果还不行,可以来电 020-83685461,我姓李,我们这边做moxa做了十多年了。

网友B:
  1、首先,你确定一下网络情况,用PING -t 命令看看PING包情况,网络上有无丢包。你所描述的情况很像是网络有丢包。
  2、你使用的DE334是那种工作模式,是REAL COM方式吗?请注意模式选择中有连接超时选项,如果没有设置好时间也会有中断的情况。
  并注意你的DE334使用了多长时间,如果是前几年的建议你去MOXA的网站下载最新的firmware,这是下载地址
http://web4.moxa.com/support/download_cn.asp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来电咨询025-83684693,我姓陈,我们是MOXA授权的技术支持中心(MT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