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漂移问题
笔名,若此

楼主(2006-07-10):
有谁知道触摸屏的漂移它是怎样形成的?应该如何校正,对触摸屏如何进行清洁,可以用酒精擦洗吗?电容式触摸屏可以换成其他型式的吗?他们的接口一样吗?

网友A:
有的触摸屏自身就带有漂移校正功能.
切记:触摸屏绝对不能用酒精清洁.

笔名,若此

网友:
我的液晶屏前面有一块触摸面板,上面有五根数据线,它是那种形式的,它的型号是:Oberg industries
           LDC 450
          Touch screen controller
谢谢!

网友B:
    触摸屏漂移可以用软件修正,对于触摸屏的清洁一定不要用酒精清洁,可以选用无尘布来擦拭.
    有问题经常交流.

yifei@dwin.com.cn
www.dwin.com.cn

网友C(2006-09-16):
一般的电脑清洁方法即可,然后用软件校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