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Wiegand信号的处理

楼主(2006-07-10):
请教一个问题 :
现有读卡器发出 Wiegand信号 (Data0 , data1 , GND) ,知道Lon有专门对应的数据处理方式, 请教一下有没有大虾有过经验可以指导一下 。
刘

网友A:
读卡器??
联线 注意 不要把data0 data1 弄乱
定时扫描接收数据 别的没有什么了
挺简单的 还有就是读卡器在有卡刷的时候才会输出数据 没有卡的时候 有的可以查询状态 有的不行 要仔细看你的读卡器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