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DMA DTU不如GPRS DTU稳定??

楼主(2006-07-10):
为什么CDMA DTU 和GPRS DTU 内嵌完全一样的TCP/IP协议栈,在相同的网络环境下测试,CDMA DTU很不稳定,GPRS DTU则从来没有问题!请各位无线网络高手指教,热切期盼中。。。

网友A:
CDMA网络本身是先进的,但稳定性和完善性不如GPRS.你说的相同的网络环境应该叫做相同的现场环境,在同一个地点GPRS/CDMA的信号应该不会一样,有可能是你那CDMA信号比较差点!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