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MC卡被我不小心格式化如何办?

楼主(2006-07-10):
seprt网友提问说:我的一块MMC卡被我不小心格式化掉了 现在不能用了 请问要怎么恢复 听说可以读出一块新卡里的景象再写进去就可以了 但不知道怎么读出来和写进去 是需要特别的软件吗 先谢谢了 请抽时间给个回复

回复:估计只有通过重新下载备份的数据文件才可以恢复,如果没有备份,就不好办了。关于MMC的问题可以参照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98089
大家还没有更好的方法帮助seprt解决他的问题?

网友A(2006-09-13):
我的一块MMC卡也被我不小心格式化掉了,后来才明白不能被西门子PLC识别,不能用了!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B:
如果你是用自己电脑格式化的,那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再去西门子买一块!你这块已经废了!

网友C: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可以修复的。
只要有一个专用的MMC 读写修复软件,德国人出的。
修复MMC易如反掌。

网友D:
有这么好的东西吗,我也想用一下

网友E:
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F:
买那机子还不如买一块新的MMC卡呢,反正程序都要重写,那机子又不能恢复程序,有什么用啊,浪费钱材。

网友G:
没事的
格几次都没事
做好备份的话用软件写进去就行

网友H(2008-11-13):
对:展翅飞翔 关于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可以修复的。
只要有一个专用的MMC 读写修复软件,德国人出的。
修复MMC易如反掌。
内容的回复:

请问是什么软件,在什么地方可以下到

网友I:
一般的西门子的mmc卡,用通用的读卡器格式化了的话,是修复不了的,但是你要又专用的那种读卡器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J:
西门子的MMC和我们常用的MMC不同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跟普通的MMC一样恢复

不过我觉得即使可以恢复

那软件或机器的价格也绝对不止一块两块MMC卡的价格可比

网友K:
可以用西门子专用的格式化工具重新格式化,但是那个好像需要几W块。

网友L:
用普通读卡器将卡的镜像文件写回去就可以

网友M(2009-08-07):
1. 将开关置为“MRES ”位置,并保持,直至 LED 停止闪亮(即直至大约 9 秒钟后永亮着)。
2. 在随后的 3 秒内,释放开关,并再次切换为“MRES ”位置。STOP LED 现在闪亮,指示正在进行格式化。
一定要使用规定的操作顺序。否则,MMC 就不能进行格式化,而是返回存储器复位状态。
我建议你在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manual/as.asp上下载
有关资料仔细读一读才进行以上操作,在《S7-300 可编程控制器 CPU 312C 至314C-2DP/PtP CPU 技术参数》一书上有此操作的详细说明,并有注意事项!请注意。

网友N:
那软件贵

所以人家回收了翻新再卖卡啊

网友O:
没有那么严重啊,这个问题简直就是忒小kiss毛毛雨了,这里有非常详细的关于怎么误格式化后恢复mmc卡的说明,不看真的后悔啊http://www.plcjiemi.com/mimapojie.htmhttp://www.plcjiemi.com/cxhy.htm

网友P:
我认为你你的卡报销了,不是随便就可以格式化得

网友Q:
将开关置为“MRES ”位置,并保持,直至 LED 停止闪亮(即直至大约 9 秒钟后永亮着)。
2. 在随后的 3 秒内,释放开关,并再次切换为“MRES ”位置。STOP LED 现在闪亮,指示正在进行格式化。

用此方法进行格式化,书上这样要求的,试一下QQ:390181753

网友R:
楼主是否修好卡了?想知道答案。